台达变频器助

楼主(2009-02-27):
现有一台,台达F系列15KW变频器送电报GFF请问各位高手要怎么处理。

网友A:
看看检测有没有问题

网友B:
我有整机,可分拆要配件找我13355210251

网友C:
一般传感器出问题的可能性比较大。还有就是 给传感器供电的+-15V电解电容还好不好检查一下!

网友D:
15KW变频器传感器坏。常见故障

网友E:
模块坏也多虚焊也多啊

网友F:
是传感器坏了,查一下吧电工网www.diangongw.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