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板故障求助

楼主(2009-02-28):
各位大侠

   小弟有事情求助各位大侠了,小弟是做设备技术支持的,目前我们的一款设备出现了以下情况,请各位帮忙给我分析下,先谢谢各位了。

我们客服一款设备前期再墨西哥运行,其运行电压为三相220VAC ,目前该设备转移到中国国内运行,目前我们国内的电压为3相380VAC 的电源供应,没有三相220VAC 的电源供应,所以请各位帮忙分析问题,我们也有试着更改电路板电线的连接(电路更改电路见附件),但是更改后电路板的电机控制保险,老是被烧坏,该设备目前根本不能够应用,不知道如何去做,能够让该设备运行起来,。

由于我不能够把电路图发到网站上来,请知道该情况的朋友留下邮件地址,我吧电路图发到你的邮件帮我分析下,谢谢!

网友A:
可以看看jyfbin@yahoo.com.cn

网友B:
如果设备的功率不是很大,最简单的方法是加个变压器

网友C:
同意2楼的观点,可以帮你看一下s78419@126.com

网友D:
我公司也有类似的设备,可以交流交流.....

g6688p@163.com

楼主:
谢谢各位

由于该客户不愿意买变压器,想通过更改电路的形式把机器运行起来。

网友E(2011-02-22):
不急。更改电机星.三角接法即可。

网友F:
加变压器,就搞定了,简单又放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