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45KW变频频繁烧整流桥如何解决?

楼主(2009-02-28):
45KW变频器用在彩印机上,工作几天就烧整流桥,是什么原因?是因为前端变压器容量大了吗?加交流输入电抗器能解决吗?求教了?

网友A:
可能电源电压三相不平衡

或者你购买的模块太次

网友B:
加交流输入电抗器会好的多, 因故障原因未查明, 不能确定加交流输入电抗器肯定能解决.

加交流输入电抗器主要解决变频器外部三相电干扰问题。

楼主:
谢张老师,电源基本平衡,原装机也烧,电压有3V左右差异。

网友A:
你用多大电流的模块,再就是限流充电电阻太小,电容容量不可能增大吧!限流电阻太小导致充电电流过大也会导致整流模块损坏

电压不平衡,有时某一相电源缺相,导致电流都通过另外两相通过,导致另外两相损坏

还有就是整流桥散热不好,散热硅脂不好或者太多太少导致模块过热

谐波问题也会导致模块损坏

电源谐波过大或者电源容量过大,离变压器过近等可以加装限流输入电抗器解决。不过我这里1250VA变压器 22KW变频器30多台没有电抗器也没有出问题

还有就是品牌问题,西门子ECO 变频器就是容易烧模块,小体积模块。可以用外装大模块代替

注意外加模块的散热问题

楼主:
谢imgg我试试看,谢你了。

网友C:
请问你用的什么品牌的机器啊

网友D:
是不是整流桥的额定电流太小了啊,换个大的试一下.电工网www.diangongw.cn

楼主:
用的是安川和春日的,没对变频改造。新品。

网友E:
炸整流模块一般与电源谐波有很大的关系,变频器前端加输入电抗器会好很多。

网友F(2011-02-22):
首先模块质量太差劲。其次保护功能灵敏度低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