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样会导致PLC被烧毁吗?

楼主(2009-02-28):
PLC为DC24V供电晶体管输出(和利时LM3108),我一个很NB的用户在DV24V的电路上加装了一个AC24V线圈的时间继电器,但并未通过PLC的输出点直接驱动,大概这样用了一两天,PLC就没反应了。请问这个AC24V的时间继电器是烧毁PLC的主要原因吗?

网友A:
应该不会烧坏PLC,但plc的输出点会坏的.

网友B:
如果不是直接驱动继电器,应该和继电器无关

网友C:
呵呵;

输出的晶体管不能驱动AC的负载;

网友D:
这又算什么,本人也做过,台达PLC,DC24V,因为无电源试机,临时用三菱PLC自身的DC24V作为台达的电源,也照样胜任。

不过仅仅是试机而已,正式安装使用时,还是另外加装了一24V变压器及整流装置。

楼主:
只是把PLC的电源部分弄坏了,已经修好了!

网友E(2009-05-04):
原因很简单,基础电工学不及格。AC24V线圈只能由AC24V(Hz)电源驱动。如果用DC24V驱动,虽然电压的有效值相等,但是,由于负载线圈对于直流电源不会产生反电动势,而是只存在线圈电阻,所以线圈上流过的直流电流很大。一般情况是:用DC24V驱动小型交流线圈,会产生600~800mA的电流,并且在电源中断时还会产生很高的续流电流(原因是线圈上电流不能突变),这样接线虽然暂时能用,但是线圈及电源均处在设计极限,不可能安全地工作。相反,用AC24V(50Hz)去驱动这只线圈,只会产生60~150mA的交流电流,怎么会损坏电源及线圈?须知,交流线圈比直流线圈绕的匝数要少的多。

网友F:
和PLC连接的硬件设备要特别注意  特别是电压级别 交直流

网友G:
应该不会烧坏PLC的cpu单元,但plc的属于那个输出点的输出点组会坏的。接交流线圈由于其直流阻抗小,会使得plc输出晶体管负载电流变大,当然要烧坏晶体管!

网友H(2009-06-22):
24V时间继电器电源内部,交流电输入后,再有整流为直流电,因该不会造成问题,自己拆一个看一下就明白。

网友I(2010-09-18):
 在PLC上为其它设备取电源?白痴才这样做,一做那个设备出了故障(短路)呵呵    有可能,烧PLC24V电源

网友J:
只要不是直接驱动应该不会烧毁的 你最好把情况说详细点

网友K:
很可能是 PLC  24V 电源因过载烧坏的, 要是负载交流改直流用,电压相等应该没问题的,但反过来就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