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清心,英威腾OC3奇怪问题

楼主(2009-02-28):
清心:

        你好,近日有客户送修一台英威腾CHF100-7R5G,7.5KW/380V机,机器编号是:258072005055723,是用在吹塑机上,做农药瓶的,原来用的好好的,可是近来运行时老是不固定时不时报警OC3,恒速过电流,当时以为是负载的问题,换别的变频器运行一切正常,可以确定是变频器的问题,送到我公司,经检查和上电机拖了半个小时也不见OC3报警,用15KW的电机拖短时也没有报警,但变频器确定是有问题的,不知是7840的问题,还是主板上的问题,麻烦请指点下,谢谢,或打我电话也行,13958171658,裘工

楼主:
清心,麻烦你请指点下,谢谢,或打我电话也行,13958171658,裘工

网友A:
我遇到过,电流检测比较IC

网友B:
抱歉!这么晚才回复,这种情况是变频器出问题的可能性很大,一会儿我请我们技术工程师给您电话。祝工作顺利!

网友C:
裘工,请说说大家学习

网友D:
这种变频器有没多少技术含量了,换块板子或元件带换一下就可以现场试出来。但是没有多少人原意花精力去试,买台新的也没多少钱了。元器件质量都不是很过关是许多国产品牌的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