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的永久保存问题。精细问题。

楼主(2009-02-28):
问题一

编程手册上说D区分为一般用;停电保持用;停电保持专用;文件用等

那么这三个有停电保持特性的区域是用电池保持的还是用EEPROM保持的?还是有更细的区分。

问题二

手册上25页——《1-5程序内存和参数构造》

指出数据存储器有A类性质的有:供停电保持使用;供文件使用;时钟数据(Fx2n,2nc)。A类性质属于——电池EEPROM后备支持系列存储器。

那么相对应的是什么地址呢?

实际问题。我程序中确定有大量常数希望在数据存储器中指定,不希望在程序中使用MOV等指令指定。而且我的数据是非常重要的。是属于控制系统运行的必须参数。例如极限时间;最高频率锁定;最大行程锁定等。数据我希望在改型或者什么的时候只要下载数据部分就可以了。一旦丢失将引起严重后果。所以不能用电池保持的区域,哪怕5年10年后电池才发生丢电,我都不希望。

那我应该把数据用什么样的方式去保存。PLC本身有没有EEPROM。

网友A:
能还能什么保持呢? EEPRON要是坏了了呢

网友B:
问题一 有停电保持特性的区域是用电池保持的。问题二电池保存时间有限。

如果你想你的这种要求实现,建议去实验室自己研发。保存这么久时间数据还有意义嘛

楼主:
e:

EEPROM坏了打官司不是我的责任。要我不是经常写的话我的工作已经做足了。

老:

根据手册24页。是有的地方使用EEPROM保存的。并不是所有停电保持都是电池维持的。只不过我不知道是属于什么地址。

这种要求不是我想出来的。是根据书本上的叙述说的。大家可以看手册24页。

数据的作用是提供参数让系统动作,没有了这部分参数机器会开不动,或者会发生碰状。这部分数据相当于客户端二次程序。既需要让用户修改也需要永久保存。

就象电脑的硬盘。自从BIOS引导后控制权就交到硬盘里的操作系统控制。

我的问题点是在——何处是EEPROM保存的空间。并且是可以由程序写入。

我知道至少程序空间、文件空间是EEPROM保存的。程序空间他不能被程序本身修改。文件空间好象可以由程序写入但是我未了解。他们都是可以通过下载改写的。

网友C:
FX2N本体没有EEPROM,但可以买 FX-EEPROM-8 护展。

楼主:
bao_HiHi

这个我有点疑惑。请详细再解释。

是否程序的存储都不用EEPROM?

是否只有程序的下载才使用EEPROM?

那就是说所有的失电保持都用电池保持?

看了手册24页没有?

网友D:
对:芳季 关于

bao_HiHi

这个我有点疑惑。请详细再解释。

是否程序的存储都不用EEPROM?

是否只有程序的下载才使用EEPROM?

那就是说所有的失电保持都用电池保持?

看了手册24页没有?

内容的回复:

如果没有EEPROM选件板,程序也在RAM中。请看手册64页。

网友E:
FX2N本体没有EEPROM,程序在RAM中。停电保持用数据存储器靠电池后备。

网友F:
你们说到现在,什么多少页,我看后面才知道是三菱的,再说,你的书确定和我们是一样的吗?其实没必要那么久,有些问题是防止不过来的。每个东西都有他的寿命。

网友G:
考虑这么多,停电现象不常有吧?电池不够你用啊?还有存储卡.你一个PLC准备用100年?

网友D:
对:泛舟亚马逊 关于

考虑这么多,停电现象不常有吧?电池不够你用啊?还有存储卡.你一个PLC准备用100年?

内容的回复:

你没有理解楼主的用意,这样考虑是正确和必要的。有些参数变为零,程序可能会出错,例如作为除法中的除数。在S7-200,可以把这样的数据放在数据块中,即使电池失效,数据还会恢复到数据块中的原始数值。对于FX-2N,我想最好是在程序中加入判断了,例如 LD=  D0  K0       MOV   K100 D0

楼主:
好!好! 好!

我就是要这样的回答。有骨有肉。

我回去再琢磨琢磨。

请啊!

楼主:
大恩不言谢。

刻骨铭心中。

后会有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