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断火限位器触点关系图

楼主(2009-02-28):
请问谁有断火限位器触点关系说明。本人急需。谢谢!

网友A:
                  给你画个抽象的:

网友A:
拉,1-5通  2-6通

推,3-5通 4-6通

7只是个接线端子,不接它,中相直接接电机线亦可。

网友B:
又一个问这个的,再说一下,限位器上有一相是共用的,靠其他两相实现电机的换向.电工网www.diangongw.cn支持你

楼主:
呵!呵!因为不是专管这个的,突然搞起这个来,还有点措手不及。所以有此一问。

网友A:
谁都有不了解的地方,同行间,几分钟的事,大家互相帮助。

网友C:
两侧为正反转接触器的两相出线,中间为接往电机的两相接线。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拉,1-5通  2-6通

推,3-5通 4-6通

7只是个接线端子,不接它,中相直接接电机线亦可。

呵呵一般新买的断火开关都有接线示意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