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风机电机起动电流太大,热继会跳,如何解决?

楼主(2009-02-28):
风机电机是380V/22KW,额定电流 380V/41A,正常运行电流25A,

启动时间长,有十几秒,启动电流较大(电流表指针都垂直了),10多秒之后再回到25A,

热继设成50A到60A都会跳,设成70A才不会跳,远高于额定电流*1.1,已失去了

保护作用,现用的是旧热继器,据电气人讲,若换成新的热继,会更敏感,

电气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不要说加软启/变频一类的方案。

楼主:
是直接启动,三角形接法。用来向塔内鼓风,厂家来人了也没办法,

现在用的设定70A的热继,在鼓风。万一堵转电机烧坏怎办。

网友A:
也可以采用星三角启动啊,这样经济点。

网友B:
为什么楼主的电机启动时间有10多秒?想过这个问题吗?根据本人的经验,一般是因为风机风道有障碍,引起风机启动时间过长,如果能解决这个问题就不用改电气

部分了,实在不能解决的话只能使用变频器带了,不知道其他的办法,有的请在下面跟贴,互相学习下。

你那热继电器拆了吧,多一个故障点,一点作用没有~~在解决之前~~

楼主:
星三角适用于空载/轻载,这个风机的负载大,

电机控制柜是小型抽屉式的,已装满元器件,

再加接触器与时间继电器有点困难。

网友C:
理解,但又非常正常,风机就这样,启动时间长,而市场上供应的热继远不能适应,唯一的办法,启动时,将热继避开,待运行正常后再接入。

楼主:
从启动大电流 回到25A,要15秒。

网友B:
星三角应该用不了,不建议使用

网友D:
风机属于大转矩负载启动,楼主最好用软启动或变频器启动,在不影响转矩的情况下,尽可能减小启动电压和启动电流,同时变频器还能调速省省电。

看看轴承怎么样,没问题的话。。。。。只有换大热元件,大空开。

直接起动的尖峰电流是额定电流的6倍,软启是3倍,变频是1.2倍,一般11KW以上风机都该用软启动。

风机大多由异步电动机驱动,异步电动机的启动力距较小,启动电流很大,电动机导线的发热量与电流的平方成正比,电动机在启动时将产生很多热量,使定子温度升高,由于第一次启动时,电机原来温度很低,所以温度不会升的太高,如果在短时间内多次启动,电机来不及冷却,使电机的温度逐渐升高,轻则加速绝缘老化,缩短电动机的使用寿命,重则温升超过规定值,绝缘击穿,电动机烧坏。在15分钟内启动不超过两次,这是经过理论分析和实践证明的,应该比较可靠。还有,如果前两次启动失败,第三次启动应在第二次启动后30分钟后进行。

楼主:
15秒,热继受不了这么长的时间就会跳,有没有适用于这种特性的 “可变热继”呢?

网友E:
呵呵,水泥厂风机前面都有个调节阀,在开机前应当先关闭阀,等待风机启动完毕后再逐步打开阀门。

网友F:
风机的负载还大啊!你用的风机什么啊!

你风机启动时间长很明显是因为负载转矩过大,转速上升缓慢,风机的启动不需要这么久的!肯定在机械连接方面有问题啊

网友G:
启动前,关闭回风,电机运转正常后,打开回风阀门。15KW风机直接启动没问体。或改为 1)用星三角启动,2)变频启动。

网友H:
5楼的建议可行

网友D:
     星三角绝对不能用。

网友F:
回复内容:用软启动,你们那真有钱啊!
对:起晚的笨鸟 关于

风机属于大转矩负载启动,楼主最好用软启动或变频器启动,在不影响转矩的情况下,尽可能减小启动电压和启动电流,同时变频器还能调速省省电。

看看轴承怎么样,没问题的话。。。。。只有换大热元件,大空开。

直接起动的尖峰电流是额定电流的6倍,软启是3倍,变频是1.2倍,一般11KW以上风机都该用软启动。

风机大多由异步电动机驱动,异步电动机的启动力距较小,启动电流很大,电动机导线的发热量与电流的平方成正比,电动机在启动时将产生很多热量,使定子温度升高,由于第一次启动时,电机原来温度很低,所以温度不会升的太高,如果在短时间内多次启动,电机来不及冷却,使电机的温度逐渐升高,轻则加速绝缘老化,缩短电动机的使用寿命,重则温升超过规定值,绝缘击穿,电动机烧坏。在15分钟内启动不超过两次,这是经过理论分析和实践证明的,应该比较可靠。还有,如果前两次启动失败,第三次启动应在第二次启动后30分钟后进行。

内容的回复:

楼主:
用软启动或变频器启动不现实,因为为降成本,不可能再加电气柜,就是小抽屉,都放满了元件。

15秒,热继受不了这么长的时间就会跳,有没有适用于这种特性的 “可变热继”呢?

网友D:
像串电阻启动一样,启动后切入热继电器。

网友D:
楼主:

节约从长远角度来看把。如果风机风量可以允许调节的话,变频器才是能节约成本的。

楼主:
简单方案可能是,启动时不用热继,启动后再用热继,

这至少要再加一只中间继电器及一个时间继电器;

楼主:
风量不用调节,风够少的,原方案是用压缩空气,说是成本高,后再改用风机的。

网友I:
引用 楼主:

简单方案可能是,启动时不用热继,启动后再用热继,

这至少要再加一只中间继电器及一个时间继电器;

 这个同意,我们就这样起风机的。

楼主:
再加一个接触器,如果这个接触器有三个常闭主触点就好了,分别并在三个热元件上,

由PLC的定时器控制这个接触器的线圈,运行信号15秒后,接通这个接触器线圈,

使热继起作用。

网友J:
重负荷的风机不能在关闭风门的情况下启动,可以将星三角启动反过来使用,就会适合重负荷带载起动的控制,

先是三角形启动(类似直接启动),当电机运行正常后(功率开方乘以加上4秒)在切换到星型轻载运转,

网友K:
启动前,关闭回风,电机运转正常后,打开回风阀门.

网友L:
简单方案可能是,启动时不用热继,启动后再用热继,

这至少要再加一只中间继电器及一个时间继电器;

这个同意,我们就这样起风机的。

网友M:
引用 网友L:
简单方案可能是,启动时不用热继,启动后再用热继,

这至少要再加一只中间继电器及一个时间继电器;

这个同意,我们就这样起风机的。

网友N:
楼上几个建议不错,可以试验下,风机频繁启动不?

网友O:
设想一下分两段启动,第一段启动通电七秒,停5秒,有了启动初速,第二段启动通电直到正常运转为止,说说看的请各位网友指正!

网友P:
把电流表电流元件用一个触点短路起来那么启动的时候就测不到电流啦。

噢!打错字。应该把“电流表”改成“热继”。再读一遍。

网友Q:
28楼 回复时间:2009-2-28 21:22:40

设想一下分两段启动,第一段启动通电七秒,停5秒,有了启动初速,第二段启动通电直到正常运转为止,说说看的请各位网友指正!

建议不妨试试

网友R:
1加装软启动器或变频器

2检查风机的浆叶是否有不平衡存在

网友S:
为什么要用热保护器?为什么不选智能电机保护器呢?给你推荐一个牌子的保护器:苍南双华的WJB50F的就可以了 百分百解决问题 非常方便

网友T:
如果不考虑变频和软起的话  就用一接触器,中间继电器,时间继电器了~~

网友U:
启动前先把风机的进风口关小或关闭,正常运转后把风口开到正常位置就可以了

要不你就用星三角启动

网友V:
如果一定不用软启动、变频之类,按楼主所说的用星三角启动也不合适,这个风机的启动负载可不算小了

网友D:
如果直启困难,那么自偶降压启动同样是不能启动的。启动转矩小。

楼主:
用设定70A的热继仍在运行,失去了保护,

最现实的方案:

              1。改控制回路,

              2。找特殊的热继:   启动时不敏感的热继,用这个市场需求

网友W:
不如利用电流互感器来做保护好了,可以避开大的启动电流!

网友X:
在启动时使用三相电流继电器代替热继电器即可解决问题。详情请看:http://andexl.fuwu.taskcn.com

网友Y:
既然是负载大导致的,建议想办法把启动时的负载减小一点.电工网www.diangongw.cn支持

网友Z:
在接触器线圈上并联一通电延时的时间继电器,常闭点接于热继电器的控制触点,热继电器动作也不影响接触器,时间继电器的延时要长点,要保证在正常运行后热继电器散热复位。

网友AA:
   启动时。  把热继电器用一个继电器避开,正常时再接入应该是最简单的办法。

网友AB:
最好的办法变频改造

热继就不用再调整了

网友AC:
从工艺的角度解决,每次起动时出口阀门关闭,放空阀门全部打开。待风机起动,电流稳定后,逐步打开出口阀,再慢慢关闭放空阀。

网友AD:
我建议还是先检查下电机以及机械吧,或设计什么的匹配不.就是大负载启动也不应该要那么久的启动时间.

网友P:
我相信楼主的确不想改变频啊软起啊保护器等等的上去,请有关的不要向这方面想了。还有就是他的出风口是没有装风闸的,也不要说关闸再启动之类的话了。

现在只有一条路:强行Y启动,然后继续强行三角启动提速并运转,期间不能有热继发热元件通电。当10多秒后电流下降到25A了再接入热继保护。从而达到楼主目的。你可以选择用一个接触器直接短接热继的发热元件。或者主电路经过电流互感器进热继,然后用小的中继短接热继的发热元件。你的电路上已经有互感器了,使用第二个方法吧,加个MY4。

如果这样做电机在10多秒内承受不住烧掉的话。他已经尽忠了。所有22KW的电机都为他默哀。

网友AE:
用电动机综合保护器可以解决楼主说的问题啊!

网友AF:
用电机保护器,能调节启动延时、过载延时,很好用,我单位脱水机,空调都用这个

网友D:
如果这样做电机在10多秒内承受不住烧掉的话。他已经尽忠了。所有22KW的电机都为他默哀。

芳季老师真捣。。。。

网友AG:
也可以采用星三角启动

网友AH:
将风机和电机分离安装,用三角带传动,用星三角方式启动运行就可以了,

网友AI:
最简单的方法,加风门切换。

楼主:
星三角可能无效,因为它的前提是轻载/空载,而现在出现的原因是: 15S重载,需大扭矩;

网友AJ:
采用星三角启动,或者加以个风门,开机时先关掉风门,降低启动时间

网友AK(2011-05-12):
22KW`星三角不经济。软启动或者用变频器启动,从各方面都不划算。最经济的办法就是启动的时候把热继跳开,加时间继电器和一个接触器,在时间到后在把热继串入。第2个办法就是用双主接触器的办法分流,但是主接触器一般算来价钱比控制回路贵。

网友AL:
什么电器元件也不用改,关了风门再启动电机,等电机全速运行之后再开风门就行了。

网友AM:
重新做个控制箱,也花不了多少钱的,哪天电机烧掉了,损失会更大。采用星三角启动,将热继电器装在△回路上,可避免刚启动时电流过大热继电器断开的问题。

网友AN:
如果运行正常,就是启动时电流大,时间长。建议你将原来的热继电器换小,再加一个或二个互感器上去,由互感器和热继电器来保护电机过载。启动时将执继电器短接。供你参考。

网友AO:
在风机出口增加个风门,启动前将风门关死,这样启动电流会小很多,启动完全后再打开风门

网友AO:
对:[明月夜] 关于

再加一个接触器,如果这个接触器有三个常闭主触点就好了,分别并在三个热元件上,

由PLC的定时器控制这个接触器的线圈,运行信号15秒后,接通这个接触器线圈,

使热继起作用。

内容的回复:

都用上PLC了,成本还低?

网友AP:
加个风门,启动的时候不全部打开这样启动负载应该要小很多,而且经济实用。

网友AQ:
解决方法有两个:一是把热继换成电机保护器,二是用线路把热继短接待启动结束后再投入

网友AR:
你电机这么大的功率,都没有降压启动,你就没纳闷?怎么办,赶紧装星三角降压启动线路就OK了.

网友AS:
用过流延时继电器就可以了

网友AT:
星三角启动恐怕是不行的,可使用软启动装置,我记得以前见过这样大功率的风机是采用降压启动的,那东西像是三个大电感线圈串入电机回路,每次启动使用一个手柄向前猛推,听声音判断转速,差不多了就再猛拉回手柄启动过程结束。现在已经看不到这东西了估计被新型的软启动装置淘汰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T:
星三角启动恐怕是不行的,可使用软启动装置,我记得以前见过这样大功率的风机是采用降压启动的,那东西像是三个大电感线圈串入电机回路,每次启动使用一个手柄向前猛推,听声音判断转速,差不多了就再猛拉回手柄启动过程结束。现在已经看不到这东西了估计被新型的软启动装置淘汰了。

楼上说的那玩艺,大名叫做“油浸式自偶减压启动器”,现在可见不到了,被淘汰至少已有20年了。

网友AU:
15秒启动时间太长    能从这时间上想想吗  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按理说22的电机启动时间这么长.........建议实测电压  检查电机机械部分

网友AV:
在电机线圈上加一个热保护器,不用热继电器,很方便

网友AW:
               我推荐你考虑下以下方案:现在很多人有一种误区,动不动就采用软启动,其实采用软启动投资较大,今后的维护成本也相对的高,对检修软启动的电气人员技术要求也高。尽量不要采用软启动,现在特别是刚毕业的学生,在学校受到教师的误导,满脑子就是采用所谓的软启动、变频器等成本高的电气,实不可取的,现实企业老板不可能请你修一台设备,就采用投入大的改造方案。就您的现象,我感到22KW电机要采用减压启动,因为启动电流6--7倍的电流。可采用自耦减压启动器,这种虽然操作麻烦点,但性能可靠、稳定、投资也小。Y-△减压启动也是可以选择的,但要选择好电气元件、设定好整定好参数。请你去看看我发表的文章http://www.gongkong.com/webpage/forum/201104/2011042207570500002-1.shtml  应该对你有所帮助。

网友AX:
引用 网友G:

启动前,关闭回风,电机运转正常后,打开回风阀门。……

正确!

网友AY:
芳季老师高见!支持~

网友AZ:
利用电流互感器来做保护:

1、选两只50/5的电流互感器,一只5A热继电器

2、更改控制回路,条件允许最后加个电流表(50/5),这样改线路就比较好。

网友BA:
卑微之见:先检查电机有没有问题,然后再检查风机平衡点是不是偏离!都没问题的话,把热继电器接在三角形运行主线上!跳过星点启动!

网友BB:
老贴,不知楼主问题解决了没

网友BC:
绕开热继  直接启动就OK了  启动完了接入热继

网友BD(2011-10-13):
你先确定电气启动时间多长,热继有两个等级,一个CLASS 10 :启动电流=7.2整定电流时,启动跳脱时间为4-10S,另一种CLASS 20,启动电流=7.2整定电流时,启动跳脱时间为6-20S,你的问题建议更换一个新的即可。

网友BE:
强行Y启动,然后继续强行三角启动提速并运转,期间不能有热继发热元件通电。当10多秒后电流下降到25A了再接入热继保护。从而达到楼主目的。你可以选择用一个接触器直接短接热继的发热元件。或者主电路经过电流互感器进热继,然后用小的中继短接热继的发热元件。你的电路上已经有互感器了,使用第二个方法吧,加个MY4。

网友BF:
启动前风门一定要关紧。

网友BG:
引用 网友AC:
关于从工艺的角度解决,每次起动时出口阀门关闭,放空阀门全部打开。待风机起动,电流稳定后,逐步打开出口阀,再慢慢关闭放空阀。

时进风口,你懂不懂啊这样就可以减少空气对风页的阻力

网友BH:
简单方案可能是,启动时不用热继,启动后再用热继,

我以前那公司的160KW的离心风机就是启动时把热继断开,启动完成后再投入,记得启动前一定把风门关死,,

网友BI:
25楼的  最简单  最实用  最便宜   我公司也是这样的 加的      时间继电器和中间继电器

网友BJ:
也可以采用启闭风门的方法来改善启动环境:具体地说,在启动前先关小风门,待转速升起来以后开大风门,使得负载逐渐变大。

网友BK:
推荐一下方法:最简单的是把热继换成电动机综合保护器,二是用线路把热继95 96用单P开关连接并在上面待启动结束后再将断路器拉开。

网友BL:
 设一个风门,延时打开  星三角加时间   热继电器延时接入 也可以  我有个电工qq群122673247   欢迎加入

网友BM:
电动机综合保护器可以解决

网友BN:
热继换成电动机综合保护器

网友BO:
简单问题不要复杂化:

1、在不使用软启变频的情况下,有以下方案。

2、热继电流就调为70A。

3、不要热继。

4、加一个旋钮开关,与热继常闭触点并联;热继设置为自动复位。启动时,旋钮开关打到接通位置,完成后过几分钟等热继复位后,打到断开位置。

网友BP:
用电机综合保护器,设定也很简单,安装位置只要把热继拆了就够。

网友BQ:
对电网冲击蛮大!

网友AX:
1、还可以把时间继电器换成电流-时间转换器;

2、做好的方法就是关闭风门(或打开回风阀)启动。

网友BR(2011-12-06):
原因是,你应将风机风门开至10%就可以了,你可能是带负荷启动的。才有很大的启动电流。

网友BS:
 热继电器换成JD-5综合保护器

网友BT:
热继电原件 老化换新.或者启动的时 不用,运行加入 .

网友BU(2014-03-30):
你可以采用起动延迟放法完成

网友BV:
可不可以加处延时处理,启动时将热继线短接,启动正常后(延时设定时间)取消短接,热继正常投入

网友BW(2014-05-13):
最简单的方法星三角启动,经济使用价值高。

网友BX:
风机电机是380V/22KW 启动时4倍的额定电流是没问题的,何必这么在意呢?

网友BY:
1、风机出风口加装阀门,启动时关闭风门等启动完成后再逐步放开风门到正常运行;

2、如果没法加装阀门则只有在启动时封堵热继电器或者改用电机专用断路器(推荐取消热继电器,热继电器属于保护性很差的玩意,欧美基本退市了),

网友BZ(2025-10-17):
在重负载直启动的使用场景中,热继电器已经不能满足使用要求,这时候可以用电动机保护器(如德力西的JD-S9、CDS9系列等)替代热继电器来实现负载保护。电动机保护器相较于热继电器有一个明显的优势是可以设定负荷启动时间,有效错开负荷启动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