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1N如何PID控制变频器

楼主(2009-02-28):
     最近遇到了一个问题,用三菱FX1N如何读取速度传感器的信号,并进行PID控制,如何用计算结果控制变频器实现恒定线速度?用D8114可以吗? 如:mov  d125  d 8114

请各位高手指点迷津!谢谢!

网友A:
使用旋转编码器和使用A/D转换把变频器速度信号读出来在PLC中进行比较。来控制速

网友B:
我也想学习一下了!

网友C:
你的PID算法怎么实现的?用梯形图编出来?

如果你自己编的话那太厉害了,FX1N有自带的PID指令的,直接调用就是了

楼主:
对:陈鼎元 关于

你的PID算法怎么实现的?用梯形图编出来?

如果你自己编的话那太厉害了,FX1N有自带的PID指令的,直接调用就是了

我就是用内部带的PID,但不知道算出的结果该这么办了?

内容的回复

网友D:
你可以看手册呀 ,不难

网友E(2010-06-01):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
对:陈鼎元 关于

你的PID算法怎么实现的?用梯形图编出来?

如果你自己编的话那太厉害了,FX1N有自带的PID指令的,直接调用就是了

我就是用内部带的PID,但不知道算出的结果该这么办了?

内容的回复

网友F:
大家好,各位师傅好,求免费的台达PLC教程,视频教材,越祥细越好,请大家帮个忙,我在江西省赣州市,江辉自动化,现在做,紫日变频器 曹文辉 电话15270737988 邮箱jhzdhcwh@tom.com QQ395811539 谢谢,谢谢

网友G:
你用A/D模块和D/A模块实现是吗

网友H:
FX1N,2N的PID指令不太好,以前曾经用FX2N的PID指令来控制压力,AD检测绝对压力,真空泵一直抽,PID调节输出值来控制一个阀门的大小,最后调好了,但感觉FX2N的PID指令很一般。西门子的PID指令比较好用。

网友I:
用485通信的可能响应的时间不够,会出现振荡,用D/A模块输出给变频就可以。用MOV 把运算好的速度发到相应的通道就可以,不过变频也要做相应的设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