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汇川变频器张力控制

楼主(2009-02-28):
我用汇川MD330变频器做张力控制,设定为恒线速张力控制,线速反馈是选择脉冲输入,线速给的使用AI1输入。现在当编码器没有信号输入时,可以运行,当有线速信号反馈输入时,变频器报ERR24报警,找说明书,没有此条报警的解释,请问各位,是什么报警,怎么解决

网友A:
ERR24是断料故障。断料的自动检测是个比较困难的事情,只有在用线速度计算卷径时,变频器才有断料检测的依据。变频器根据计算的卷径异常变化检测断料,通过调整FH-38、FH-39、FH-40,可以在防止误报和检测灵敏度间进行调整,获得实用的效果。当检测到断料后变频器报ERR24故障。楼主所述这种情况下报断料很奇怪,是否还有其它参数设置不合理,造成运行模式不对。因为MD330涉及多种张力控制模式,参数比较多,应用较复杂,如果楼主是第一次用这种功能,遇到问题可求助汇川。请楼主在哪个省,以便提供当地服务人员电话。

楼主:
这个问题是跟断了检测有关,我不用就不会有这个报警。我在江苏张家港市。谢谢你的回复

网友A:
问题解决就好。如果还有问题,可直接联系深圳075529619910,或联系江苏服务人员13912399375。多谢对汇川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