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洋伺服问题

楼主(2009-02-28):
三洋伺服驱动器CN1 插头的 26 27 28 29 47 48 分别为 正转脉冲+()、正转脉冲-、反转脉冲+、反转脉冲-、脉冲输入公共端,如采用方向+脉冲控制方式 , 控制卡的 PWM 、Sign、Gnd 该如何与驱动器连接接?

我是这样连接的: PWM-----正转脉冲+ Sign-----------反转脉冲+

Gnd与 正转脉冲-、反转脉冲-、脉冲输入公共端相连。

这样连接是否正确? 请高手们指点,谢谢。

网友A:
建议参考三洋手册上集电极开路脉冲源的接法。我记的,脉冲负是要悬空的,GND与驱动器上的SG连接,不过很久没接过三洋的驱动器了,不知道三洋有没有变化。

楼主:
    我用的三洋驱动器是一款比较老型号的 ,看来关键是脉冲负究竟是该悬空还是与GND相连了,哪位比较熟悉三洋驱动器的指教一下。

不行的话,明天上班我只好两种方式都试一下。

网友A:
老型号的,是什么型号?我上次接三洋还是2003年的事情。

楼主:
型号是PY0A150A,应该是属于比较老的型号了

网友B:
           我建议还是换成山洋R系列的驱动器和电机吧~

楼主:
      我已经解决了 ,谢谢大家,刘老师说的对,就是要悬空。

网友C:
哪位大哥有没有PY2系列的说明书啊?

楼主:
网上可以下的呀,三洋伺服网站上

网友D(2009-04-06):
三洋伺服坏了,如果用台达的替换,把电机也换了的话,cn1连接到io班的接线如何改。三洋cn1用到的pin为3.5.6.7.9.10.11.12.19.20.28.29.30.31.32.33.34.

puo系列的

网友E:
这样就可以用方向+脉冲的方式了吗?不用改参数吗?

网友F:
“这样就可以用方向+脉冲的方式了吗?不用改参数吗?”

要改的。

网友E:
那必须要用手持器改吗?有没有其他方式?我现在急死了!

网友G(2016-11-18):
楼主按照你这样的接法应该就是共阴极的接法了。但是现在好多步进电机的控制器直接就是共阳极的输出了。这样就不晓得如何接入这个电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