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vfd015M43B变频器开机出现cf3,请问是什么坏了?

楼主(2009-02-28):
台达vfd015M43B变频器开机出现cf3,请问是什么坏了?说明书说的是查输入电压后重新开机,可还是不行!是什么地方坏了?

网友A(2010-01-05):
把线路板上几个小电容换了就好了

网友B:
一般是电流传感器坏了,我有这个机器所有配件  13056660695

网友C:
电流互感器坏了,如果不换可拆除,不影响使用,只是没有电流显示。

网友D(2011-03-22):
我有一台机器也跟你的一样!!你有vfd015M43B变频器的说明书么!请发给我发一下可以么

网友E:
台达变频器全系列配件出售,联系电话13535694060乐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