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可以用吗?

楼主(2009-02-28):
变频器可以驱动水泵吗,这台水泵是用来给散热水塔提供循环水的.

网友A:
变频器可以驱动水泵,如果连水泵都带不动,那就是垃圾产品。

网友B:
变频器驱动电机带水泵,这是很正常的,可以取水温信号反馈给变频器,这样变频器可以根据水温的变化,自动改变循环水流量。

网友C:
呵呵,风机水泵专用的变频器都有的

网友D:
楼主为啥提这个问题?

网友E:
当然可以用啊,变频器就是驱动电机的,但要注意变频器的类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变频器驱动电机带水泵,这是很正常的,可以取水温信号反馈给变频器,这样变频器可以根据水温的变化,自动改变循环水流量。

变频器驱动水泵,取水温做信号,这个方案都要什么硬件和软件呢,我想做个节能方案,谢谢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楼主为啥提这个问题?

        莫非 是在逗我们开心呢。

网友G:
风机水泵专用的变频器都有的

网友H:
看楼主的积分就知道是个高手了,,为什么还问这样的问题??????

网友I:
回复内容:可能想逗我们开心吧
引用 网友H:
关于看楼主的积分就知道是个高手了,,为什么还问这样的问题??????

网友J:
可以驱动水泵,但在变频器参数里要设置的。

网友K:
可以啊,你应该知道吧.电工网www.diangongw.cn

网友L:
引用 网友K:
可以啊,你应该知道吧.电工网www.diangongw.cn

      我发现你真的是它们的!!!!!!!!!!!!!!!!!!!!!托~@@每次回帖都叫别人看电工网!!!!!!!!!!!!!!!!!!!!!!!!!!!!!!!!!!!

网友M:
可以用,有专用的变频器。

网友N:
不可以驱动水泵的

可以驱动电机

网友O:
驱动电机来带动水泵

这是变频器最简单的应用

网友P:
引用 网友G:
风机水泵专用的变频器都有的

呵呵水泵系列电机吧

网友Q:
可以,建议选用风机水泵类变频,如西门子的MM430系列

网友R:
别逗我们开心了,变频器不能用那还叫变频啊.

网友S:
呵呵,变频器就是专门电机节能用的,不能带水泵,开什么玩笑

网友T(2009-06-04):
可以选一块带PID控制的多功能温控仪表,根据现场的实际温度信号来控制变频器的转速,这样只要你设定一个基准温度值,温控仪表与变频器组成的闭环回路就会自动调节到这个温度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