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开PLC 编程文件出现这样..

楼主(2009-03-01):
打开PLC 编程文件出现这样..

网友A:
   应该是安装软件的问题。重装软件了。

网友B:
彻底删除软件,在重新安装吧

楼主:
如果CX 7.0或更版本 编的程序   能用如图所示的CX5.0  打开吗?。。。。。。。。。

网友C:
先打开软件,再打开文件

网友D:
用CX5.0不能打开CX 7.0或更版本 编的程序

网友E:
可能程序版本不一样~!~@~@~

网友F:
应该是打开的文件不存在吧~

网友G:
应该是不兼容吧      你用低版本软件打开在高版本软件下编制的程序是不可能打开的

网友H:
可能是文件已经被移动,不在桌面上,抑或所打开的文件是以更高版本的CX-P创建的程序,当前版本无法打开

网友I:
5.0的应该可以打开7.0的 可以试试了

楼主:
我就是把PLC程序放在桌面上,就是打不开...............

网友J:
引用 网友G:
应该是不兼容吧      你用低版本软件打开在高版本软件下编制的程序是不可能打开的

网友K:
引用 网友C:

先打开软件,再打开文件

你试下

网友L:
低版本软件打开在高版本软件下编制的程序是不可能打开的

网友M:
多试几遍,不行就重装下软件了。这个也不是很难的,呵呵~

网友N:
回复内容:肯定不能,软件不兼容
对:阿影 关于

如果CX 7.0或更版本 编的程序   能用如图所示的CX5.0  打开吗?。。。。。。。。。

内容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