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PLC200与力控通讯,请大家帮忙

楼主(2009-03-01):
我使用西门子PLC222,编程电缆是USB/RS485,与力控通讯,可是连接不上,请大家帮忙一下,USB的PRODUCT-ID与VENDOR-ID都没有问题的。别的还需要什么设置吗?

网友A:
换成COM口的编程电缆就行

网友B:
usb的这个通讯不上,如果排除硬件的问题,那一定是你的参数设置问题。

网友C(2009-04-08):
急需助手,熟悉S7-300,至少一种组态软件,能在珠三角工作的朋友,请尽快联系:13533746089罗工

网友D:
可以用S7-200的opc服务器pc-access与力控通讯。

网友E:
是CPU222,不好意思打错了,连接上了,我但是犯了低级错误了,组态软件和西门子编程软件同时开了,所以采集不到数据~~

谢谢大家~~~

网友E:
对:wumengming 关于

换成COM口的编程电缆就行

内容的回复:

以前是用COM口的,这次我买了一根编程电缆是USB/RS485,进口的800多块钱呀~~

网友F:
换成COM口的编程电缆就行  我这里就用这个

网友G(2012-03-01):
我也遇到同样问题,由串口编程USB了 就不好使了。请问利空那边IO口通信需要改哪些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