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电动机改单相运行有何高招

楼主(2009-03-01):
现有一台三相电动离心水泵750W 的,星形接法,想在家里安装使用,要接在220V电压,已试过加装电容的方法,效果不理想

除了改绕电机,还有什么好方法吗?

网友A:
加装一台220v输入的变频器就可以了,但是一次性投入成本高一点,效果肯定好。

网友B:
750W的可以改,超过一KW就不要改了,方法这个网站www.diangongw.cn好像看到过.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加装一台220v输入的变频器就可以了,但是一次性投入成本高一点,效果肯定好。

网友D:
          这个叫AD电工网的   为什么 回每个帖~总是叫别人看这个网站哦  ~!~~~~~~~~~~你是他们的 托·········································································狂晕~!!!!!!!!!

网友D:
除了改绕电机  那只有买变频器了 ······························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关于          这个叫网友B的   为什么 回每个帖~总是叫别人看这个网站哦  ~!~~~~~~~~~~你是他们的 托·········································································狂晕~!!!!!!!!!

他呢不是我的托,我只是在宣传我的网站而已啊.没办法啊,要混饭吃啊.请谅解,请支持啊.

网友E:
也只有这两个办法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回复内容:
引用 网友D:
关于          这个叫网友B的   为什么 回每个帖~总是叫别人看这个网站哦  ~!~~~~~~~~~~你是他们的 托·········································································狂晕~!!!!!!!!!

他呢不是我的托,我只是在宣传我的网站而已啊.没办法啊,要混饭吃啊.请谅解,请支持啊.

呵呵,看过一下这个网站。

网友G:
不仅加装电容,还要把星接改为角接,应该行的.

网友H:
4千瓦三相电机以下的,可以用电容改220用.

网友I(2009-06-19):
好方法,电动机正常工作。邮箱:zbsdjidian668@163.com

网友J:
还是加电容成本比较低,仔细计算一下电容容量

网友K:
加电容,可以的,要选正确电容值,还有接法。

网友L:
改三角型接法,电容12UF

网友M:
引用 网友L:

改三角型接法,电容12UF

网友N:
星形接法改成三角形接法,再接1个电容.电工群893825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