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伺服的CNI中的输出端,可以直接连到PLC的输入上么

楼主(2009-03-01):
请问台达伺服CN1中的DO1+/DO2+/DO3+可以和台达的DVP28SV11T中的输入端直接相连么?还是需要中继器转一下呢?我想用的伺服内部电源!

网友A:
不需要中继,可以直接连接,用伺服内部电源也可以,只是PLC其它的输入开关也要用伺服内部电源,没有问题!

楼主:
不对不对啊~我说兄弟.我看到伺服说明书上画着把负载接到CN1的VDD和DO+之间,然后流到CN1的COM-端.而台达的PLC是源式输入的。它需要个高电平信号/

按你说的具体接线是不是把COM-接到PLC的SS上,然后VDD和DO+短节再出一根线接X0里么?有点蒙了.

网友A:
这样接线是否可以呢?

楼主:
我的这个D01-直接连在内部电源的负端啊?不象你这个还给空出来..我这个图是不是只能那么接线了乔工~LOOK

楼主:
那个R就代表继电器了~~应该可以吧?

网友A:
端子外面的元件实际上是没有的,只是示意如何接线

楼主:
是否可以理解成这个呢?..好象有点不太蒙了..还有个小问题..我刚才看我这个台达PLC的输出说明书上花了两种,一种是电流从Y0流到C0.一种是相反的.请问应该是何种呢,感谢`

网友A:
从PLC内部看是电流从Y0流到C0,从外部看是电流从C0经过外电源流到Y0

网友A:
晶体管输出,从PLC内部看是电流从Y0流到C0,从外部看是电流从C0经过外电源流到Y0

楼主:
谢谢乔工指导~过两天我手头工作干完,我的实验台就该启用了.哈哈~不知道还会出现什么问题呢.现在电以配好,就差开个孔,把伺服电机上的线和配电箱里的线对插;

网友A:
接线要仔细核对、检查,祝你成功!

网友B(2009-04-13):
不知道我理解的对不对!

  按照说的意思!  那么就在1.5K电阻后面加PLC的  X    DO5+接SS啊???

网友B:
还有我想问下,  CN1 的A/B/Z  输出脉冲要不要接呢???  该接那里???    还有SIGN      /SGN    PULSE  /PULSE  我这几个端子!   接上去以后SIGN闭合就为正向,/SIGN为反向!   那这个PULSE有怎么理解    一个正脉冲,一个负脉冲! 还有一个加一个减呢?  接这个的时候该怎么样设置!

网友C:
“接上去以后SIGN闭合就为正向,/SIGN为反向!”

SIGN 与/SIGN是一组差分输入信号,没有闭合一个的接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