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TRIO与PLC相连的数据对应问题

楼主(2009-03-01):
各位高手好!

        本人想用TRIO运动控制器MC206X,与PLC相连。不知哪位高手,给出个MC206X与PLC(任何一种PLC均可)相连的数据对应表,包括寄存器与I/0的对应表。有例子更是求之不得。请不吝赐教!

网友A:
TRIO控制器内置OMRON Hostlink协议,可以与OMRON PLC直接连接,连接举例:

SETCOM(38400,7,2,2,1,6)

HLM_TIMEOUT=200

while true

HLM_READ(1,0,PLC_IR,1451,1,MC_VR,145)
HLM_READ(1,0,PLC_DM,260,3,MC_TABLE,260)
HLM_WRITE(1,0,PLC_IR,1450,1,MC_VR,150)
HLM_WRITE(1,0,PLC_DM,265,5,MC_TABLE,265)

WA(20)

WEND

HLM_WRITE和HLM_READ的指令说明在新版手册里有,手册上www.triomotion.com处注册后,免费下载。

另外,TRIO串口还内置Modbus从站协议,任何支持Modbus主站协议的PLC都可以连接

楼主:
To trio技术支持

很高兴看到您的回复。从中又有几问题。

1、您上面的通过OMRON Hostlink协议与OMRON PLC相接,TRIO是主站,能不能举个TRIO做从站,PLC做主站的例子?

2、还有能否也提供一个通过MODBUS与PLC相连的例子.TRIO也做从站
3、PLC做主站,TRIO为从站。应用自由协议,又该如何写?

4、PLC与TRIO两者的数据表如何对应?

(好像从站不需要写程序吧?????)

矛盾中,请指教!谢谢。

网友B:
无协议传输也可以啊,自己编码发送,自己接受解码就ok了

网友B:
这样,你就是协议,也就是说游戏规则你来定

网友A:
1. OMRON PLC只支持Hostlink 从站协议,所以和Trio控制器连接时,Trio的控制器不能做从站,也就只能做主站主动和PLC“说话了”。和触摸屏用OMRON Hostlink连接时,Trio控制器倒是可以可以做从站。

2. 这个不太好给你举例,你可以上网找个Modbus模拟软件,设置其为主站,然后用串口与Trio控制器连接,在控制器内setcom(38400,8,1,2,1,4),应该就可以模拟了,至于地址对应,请看TRIO手册第13章,里面有说明。

3.自由协议的编写,PLC请咨询PLC厂家的技术人员。在Trio侧很简单,主要用以下几个指令:setcom,key,get,print。setcom设定串口类型,最后一个参数设置为0就代表自己控制。key是用来查询对应端口有无数据,get用来从对应端口读出一个“字节”。print用来向对应端口输出数据。例如:

setcom(38400,8,1,2,1,0)  ‘设定端口1为自由协议通讯

print #1, "abc"                     ‘向端口1发送字符串“abc”

value=$10

print#1,CHR(value);    ‘向端口1发送1个字节的16进制数“10”

while true

    if key#1 then    ‘判断端口1缓存是否收到数据

           get#1,c     ‘读取缓存内最前面的一个字节数据

   endif

wend

4. 如果选择Hostlink协议,Trio做主站,那么怎么对应完全是你自己定义的,如果Trio做从站(一般是和触摸屏才这样做),则IR--》VR的位。DM--》Table

   如果选择Modbus协议,Trio只能做从站(一般也是和触摸屏或其他HMI连接),HMI组态时一般选择Modicon类型PLC,也就是说把Trio控制器当做Modicon PLC,对应关系:1000n---》IN(n-1), 4000n-->VR(n-1), n最小从1开始

网友A:
TRIO和PLC还有其他的连接方式:

1. Profibus DP: MC206x及其他一些控制器可以再选装一块Probibus DP的从站模块,这样可以和支持ProfibusDP主站的PLC直接连接。

2.DeviceNet:如果你没有用到Trio的IO扩展模块的情况下,TRIO的CAN接口可以被配置为DeviceNet协议从站,可以和支持DeviceNet主站的PLC连接。

3.Modbus/TCP: MC206x及其他一些控制器可以配置以太网模块,TRIO以太网模块内置Modbus/TCP从站协议,如果你选装的PLC支持该协议,则也可以与控制器进行连接

以上三种方式相比串口连接,速度更快,可靠性更高,只是成本也会高一些而已,希望上述说明对你能有所启示

楼主:
非常感谢以上两位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