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告诉我怎么做1秒的脉冲用梯形图?

楼主(2009-03-01):
s7300的,不要语句表看不太懂,知道的帮忙发一个邮箱jy752113@163.com

网友A:
S7-300可以在其CPU属性中设定Clock Memory来得到秒脉冲。

如果一定要使用LAD,那么十分的简单,使用定时器来做就可以了,但是切忌不要使用定时器来自复位,需要使用中间储存器来进行复位。

以上

楼主:
能发个梯形图看看吗?

网友B:
编程手册上的例子可以参考,下载一个手册看看

网友C:
用秒时钟脉冲吧不行吗?

网友D:
t33就是一个一秒的脉冲

网友D:
设定Clock Memory来得到秒脉冲。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设定Clock Memory来得到秒脉冲。

兄弟这个怎么用呀  假设我要M0.0要5S的脉冲
怎么搞呀  谢谢

网友F:
用秒脉冲内部点就行了。

网友E:
说明白点  在那里点哦

网友G:
引用 网友E:

说明白点  在那里点哦

CPU的属性

网友H:
我知道两种方法:一种是用计时器做一个1秒的循环,另一个是用CPU本身的脉冲。应该是在CLOCK MEMORY那里设置

网友I:
对PLC不太懂,学习一下。

网友J:
1.用计时器做.

2.用内部的秒脉冲

网友K:
两个定时器就可以了,每个定时一秒。没西门子的编程软件,用三菱给你做做看,思想是一样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E:

说明白点  在那里点哦

CPU的属性
我知道     就是没有用过呀   能发个图看看吗  谢谢

网友L:
谢谢5楼的,学习了!!

网友M:
同意5楼的,很简单的

楼主:
各位看我这个能实现每秒+1吗?

网友A:
你的程序有错误,在Network中使用了地址M0.0,为何还要在Network3中使用地址MW0?

MW0包含了M0.0,因此,程序会出现混乱.

以上

网友N:
不可以用1秒的脉冲指令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程序有错误,在Network中使用了地址M0.0,为何还要在Network3中使用地址MW0?

MW0包含了M0.0,因此,程序会出现混乱.

以上

我只是临时做个模型而已,忽略地址,这个能实现吗?

网友O:
S200PLC中SM0.5为时钟脉冲,接通0.5秒,关断0.5秒,工作周期为1秒

网友P:
           m0.0      m0.0

|----------|/|--------(  )

放到ob35里

楼主:
对:yuhaiyuye 关于

           m0.0      m0.0

|----------|/|--------(  )

放到ob35里

内容的回复:初学者不好意思,你提到的OB35具体怎么用啊?看过好像是时钟中断吗?

网友Q:
对:yuhaiyuye 关于

           m0.0      m0.0

|----------|/|--------(  )

放到ob35里

这样都给你想到了

内容的回复:

网友R(2010-03-05):
FUNCTION "脉冲发生器" : VOID
TITLE =
VERSION : 0.1
VAR_INPUT
T_NO : TIMER ;//接通延时
TV : S5TIME ;
END_VAR
VAR_IN_OUT
Pulse : BOOL ;
END_VAR
BEGIN
NETWORK
TITLE =
AN #Pulse;
L #TV;
SD #T_NO;
A #T_NO;
= #Pulse;
END_FUNCTION

网友S(2017-09-30):
下载编程手册里面详细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