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与西门子MM420变频器通讯

楼主(2009-03-01):
请问高手:怎样才能是420变频器和组态王通讯上啊?刚启动组态王的时候,显示00.00,过一会就显示??。??,

网友A:
各位大虾谁有鼎升力创的R-8520模块的驱动程序啊 本人用MCGS做设计 但是不支持鼎升力创的啊 郁闷了!!!wuzyou2009@126.com  谢谢了!!!!

网友B:
你用的是那个驱动啊,组态王什么版本,通讯参数都设置对了吗,变频器里面的协议选择对了吗?如还有疑问,联系我qq155  117 074

to pihai:我这有你的驱动,联系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