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解决SIEMENS变频器上电以后不启动?

楼主(2009-03-01):
笔者在使用一款SIEMENS MDV 75KW变频器作引风机变频控制时,出现这一问题:所有控制回路都没问题,而且变频器的参数设置也正确。但是变频器上电以后就是不运转,一直处在“STOP”状态。后经反复检查,发现问题出现在端子“5”和“9”之间,原来它不象其它品牌变频器那样只要运转端子闭合,变频器上电后就正常运转,而是变频器上电后要检测到端子“5”、“9”间的变化的信号,即由“OFF”到“ON”一个脉冲信号,找到问题,解决起来就比较简单,只需将KM1的一般常开辅助触点变为带上电延时的辅助触点,延时几秒钟即可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