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的通讯口是COM3,且不能更改

楼主(2009-03-01):
大家帮助我一下, 想在台达的PLC设置一个密码,点通信-密码功能,提示此通讯口有连接modem,且前不是在拨号联机状态,查看RS232通讯口为COM3, 想改COM,但是里面只有“COM3”,没有别的COM口可以选择,为什么啊?怎么办啊?

网友A:
我的电脑右键

属性

找到设备管理器

再找属性

换一下就行了

不然是你的USB转232不行哦

实在不明白QQ386191731联系咱吧

昆山中宇工控

诚交天下工控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