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读取变频器数据的地址写法

楼主(2009-03-01):
各位大大,我是新手请指教一下

网友A:
欢迎联系我 13811097380:)

网友B:
我也想要啊,哪位高手做过变频器的请指教一二

网友C:
台达的编程手册上有例子。通讯部分。

网友D:
推荐一本书不错的《变频器可编程控制器及触摸屏综合应用技术》,可以从网上下载的。里面讲的是FX2N和FR-A540的通讯。

网友E:
这要看具体的PLC和变频器是什么厂家的,有的复杂,有的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