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自带的电池是怎么一回事?

楼主(2009-03-01):
我是个刚学plc的新手  一直有个疑问想请教大家  plc自带的电池是怎么回事 是一个类似于平常用的那样的干电池吗 还是一个开关电源     如果是前者 那么plc自身的运行是不是就不需要外加电源了 如果既有自带电源又是外加了电源 当电池没电时 那程序和数据都不应该丢失啊  如果是后者 就一定要外加电源了

问题很简单低级 见谅

网友A:
不是干电池,PLC一般是鋰电池,起的作用类似于电脑主板电池。简单说,有了电池没有外接电源,PLC不能工作;没了外接电源和电池,程序可能会丢失;有电源没电池PLC照常工作!

网友B:
PLC的电池不是给PLC提供总电源的,只能给内部存贮器提供刷新电压,是在PLC关机或停电时发挥作用的。一般建议定期更换电池,更换时要求在较短的时间内完成更换,比如三菱PLC一般10分钟内换好,否则某些PLC内部存贮器的存贮内容会丢失

楼主:
对:冷静+观察 关于

不是干电池,PLC一般是鋰电池,起的作用类似于电脑主板电池。简单说,有了电池没有外接电源,PLC不能工作;没了外接电源和电池,程序可能会丢失;有电源没电池PLC照常工作!

内容的回复:那s-7 200 主机上集成的那个24v 直流电源是干嘛的 它不对自身供电是吧  集成上它的目的就是为了直接用于连接传感器等输入信号和小负荷执行机构吗

网友C:
PLC一般是鋰电池

网友D:
防止内部数据和用户程序丢失,一般是3.6V的

网友E:
在更换PLC电池的时候,一定要带电操作的,不然的话内部程序会丢失的。

网友F:
跟电脑主板有个电池一样道理。

网友G:
楼上都说完了,偶还能有什么可说的啊

网友A:
那s-7 200 主机上集成的那个24v 直流电源是干嘛的 它不对自身供电是吧 集成上它的目的就是为了直接用于连接传感器等输入信号和小负荷执行机构吗 ?

外接信号用的,一般接开关量信号(限位,按钮等),没它也可以,可以用外带的24V电源。

楼主:
对:冷静+观察 关于

那s-7 200 主机上集成的那个24v 直流电源是干嘛的 它不对自身供电是吧 集成上它的目的就是为了直接用于连接传感器等输入信号和小负荷执行机构吗 ?

外接信号用的,一般接开关量信号(限位,按钮等),没它也可以,可以用外带的24V电源。

内容的回复:

学习了 多谢

网友H:
电池是锂电,主要是为了防止突然断电后程序丢失

网友I:
电池是锂电,主要是为了防止突然断电后程序丢失及一些停电保持用储存器、计时计数保持用。

网友J:
引用 网友B:

PLC的电池不是给PLC提供总电源的,只能给内部存贮器提供刷新电压,是在PLC关机或停电时发挥作用的。一般建议定期更换电池,更换时要求在较短的时间内完成更换,比如三菱PLC一般10分钟内换好,否则某些PLC内部存贮器的存贮内容会丢失

网友K:
同意2楼、13楼的意见。供参考。

网友L:
程序应该丢不了吧,丢失的只是一些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