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LC工作时的读写程序问题

楼主(2009-03-01):
2台PLC控制器,通过各自的COM口 分别连接上位机电脑COM1口 和COM2口 与上位机组态软件数据通讯..............

 我想问一下,如果PLC在工作时,能不能从上位机用PLC编程软件 读取PLC控制器里的程序和向PLC控制器传送程序。。。。。这样会不会对PLC控制器 的工作控制以及上位机的监控操作造成什么影响?

网友A:
可以的,但是在传送程序时PLC需要打到编程模式,也就是PLC会停机。它的输出点不工作。

楼主:
还有。在上位机用PLC编程软件 从PLC控制器里读程序和往PLC控制器里传程序时,如果通过COM1 口和COM2  口,但是上位机电脑与PLC控制器的通讯也是这2个COM口呢?  这样会不会造成冲突................

网友A:
串口目前我没做过测试,你可以自己试试。

网友B:
PLC與组态通訊時要佔用COM口,用PLC編輯軟件也要用COM口。需要重新擴展一個COM口吧!

网友C:
支持5楼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