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928TC数控系统测转速需1024线旋转编码器,现有

楼主(2009-03-01):
请教:928TC数控系统测转速需1024线旋转编码器,现有2500P/R编码器,可否通过改变传动比变换使用

网友A:
用户是不可以随意改变,这需要数控系统厂家修改内部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用户是不可以随意改变,这需要数控系统厂家修改内部参数

明白了,因为系统原因,他只能用1024线的,对吗?多谢乔工解惑

网友A:
机床配置不可随意改变,最好用与原来一样型号的代换

楼主:
多谢乔工,晚安

网友B(2014-04-13):
修改数控系统中电子齿轮的分子、分母参数设置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