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PLC 怎么设置一年定时器

楼主(2009-03-01):
大家好 我用的是西门子STEP软件 怎么实现一年的定时器功能?  软件中哪个定时器定时时间最长? 如果和计数器配合使用,能举个例子吗,用那个指令 谢谢

网友A:
論單個定時器時間最長,自然是IEC定時器了,為4億毫秒的定時時間。

在Step7中有多種方法實現你的想法:1、定時器串聯 2、定時器與計數器配合 3、時鐘脈沖計數 4、讀取系統時間,如果是317或以上機型,還可以使用日期中斷

對于1來說,應該是PLC基礎。

對于2來說,本來也是PLC基礎,現在你既然問,就告知你,例如:定時器設定為60S,那么定時到,就給計數器+1,然后復位定時器,如果長時間,也就是多個計數器的串聯。

對于3來說,其原理實際也是2的延伸,只不過突破了計數器的上限而已,每一秒脈沖就累加1

對于4來說,通過讀取系統時間并與你想要的時間進行比較

Regards

网友B:
在2和3中,可以构成999*2=1998小时的时间,再在MW0里面设置循环次数,就可以构成你想要的长定时.

网友B:
1楼说的是实现的所有的途径,我只是举了个实际的例子,希望对楼主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