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PLC 时刻中断应用

楼主(2009-03-02):
大家好,我想利用PLC300中0OB10的时间中断,在它设置里面有“当前日期”和“当前时间”需要设置,我怎么让PLC硬件认到现在真实的北京时间?就直接设好现在时间和时刻就行了吗?还是需要其他方面的设置?

网友A:
你只需要把CPU系统时间设置成北京时间即可

楼主:
谢谢楼上。怎么把CPU时间改为北京时间?在硬件设置里的CPU里的时钟改吗?里面只有选择同步不同步,没有具体时间设置的框?

网友B:
與PLC聯機,然后再Step7中的PLC菜單》》配置/診斷》》設置時鐘,然后對照著北京時間輸入當前時間。

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