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施耐德ATV58/37KW变频器问题

楼主(2009-03-02):
接到一台ATV58HD54N4X维修机,到手检查发现整流模块和逆变模块因机内打火烧坏,修好可控硅整流模块的驱动线路后,查逆变模块的驱动电路没问题,买来全新模块装上,隔离开机内的大电容,以外部直流电供电试机,参考前辈高人在论坛上的方法,把控制模式改成VT模式,电机改成小电机模式,并取消输入输出缺相保护,可以启动并且输出频率可以调整并达到50HZ,但是电机不转,无输出,我试机的电机功率是0.37KW,请问各位高手这是何故?我该怎么办?

网友A:
不接三相电不行的吧???

楼主:
根据线路分析,该机如不接三相电源而直接直流供电,确实是有组电源不会工作,但是我根据线路已结好了,三组电源都能正常工作了,上电也一切正常,没任何报警了,但是就是无输出啊

网友B:
”但是电机不转,无输出“是否为面板控制

网友C:
可能是变频参数设置问题,先将其恢复出厂设置,在按照简单启动设置一便看看。应该是有给定但无命令。

网友D(2009-04-10):
恢复出厂设置,然后再根据你的要求设置下,调试一下看看。

网友E(2009-07-19):
直流电都上了没炸,直接上交流电,再调试,量输出三相电压

网友F(2009-09-24):
用个大点的电机试试吧,0.37KW太小,ATV58这个烂变频器就是这样

网友G:
更换控制卡试试,有可能能解决

网友H(2009-12-17):
感觉不对啊,它的电源板上的电源应该是三相进线单独整流出的电源,你这么接应该还是有部分电源没有。

网友I:
你按正常接法接,看看电机转不转,有没有报警,然后再做处理。

网友J:
ATV58/  带小电机  控制方式要VT    电机模式 =PSM   小电机    否则电机不转或者抖动

网友K(2010-07-09):
这个帖子值得顶。

网友L(2010-08-17):
一般IGBT短路,驱动回路甚至控制卡都有可能被波及,行业内认为更换IGBT必须更换驱动板。建议楼主更换控制卡试试。

如果不能解决您的问题,请到我的博客留言:http://blog.gongkong.com/Index.Asp?Id=11556

我工作时间不能上论坛。

网友M(2011-07-16):
出售58主板 18967106337 QQ475233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