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Hz5双速开关控制电机接线图

楼主(2009-03-02):
各位师傅好,昨天碰到个双速电机出了问题,本来是要双速的,变成了正反转了,请问哪位有接线图传上来,不胜感谢

楼主:
这个电机是我朋友的,有人帮他换了Hz5的开关,可现在变成了正反转的,好像还有缺相的声音,请师傅帮忙

网友A:
      你又不说是么型号的 是2个么极数的无能为力~!~想清楚鸟在传上来 ~!!!!!!!!!!!!!

楼主:
是三相2。2千瓦的电机,开关型号我没注意看,只知道开关有十二个接线点,Hz5系列的开关,电机申六个线头出来

楼主:
用Hz5系列组合开关控制双速电动机进行速度变换接线图

网友B:
是不是三相电机变成加电容的单相电机   然后用开关控制转速呀

网友C:
1.电机型号

2.量一量

新的和旧的

Hz5的开关

触点是否相同

请多指教

楼主:
回5楼,不是的,而是用组合开关改变电机绕组的接法,高速三角开接法,低速星-星接法,刚开始我说错了,而是开关有十六个接线端的,急寻高手解答

网友D:
你用接触器接星三角会吗?就照哪个接法去接不就得了?!!

网友E:
你都没有型号,给你说个方法吧:双速电机的接线盒上有6个接线柱上面一横排三下面一排三,上三个我们依次叫U1.v1.W1,下面一排叫U2.V2.W2,现在拿三相电源试接U1,V1.W1或U2.V2.W2听电机声音,记住声音正常的一组(假设是U1V1W1),那么是这样接线的:高速时三相电接U1V1W1,  U2V2W2空着,低速时三相电接U2V2W2,并将U1V1W1短接,然后在开关上做文章吧,去想办法用开关去实现这种功能就是

楼主:
按九楼方法,低速正常,高速有轻微异声,但能工作,不知是否是以别人把两组线搞乱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你都没有型号,给你说个方法吧:双速电机的接线盒上有6个接线柱上面一横排三下面一排三,上三个我们依次叫U1.v1.W1,下面一排叫U2.V2.W2,现在拿三相电源试接U1,V1.W1或U2.V2.W2听电机声音,记住声音正常的一组(假设是U1V1W1),那么是这样接线的:高速时三相电接U1V1W1,  U2V2W2空着,低速时三相电接U2V2W2,并将U1V1W1短接,然后在开关上做文章吧,去想办法用开关去实现这种功能就是

如果电机的引出线没有标记,只有6根线出来该怎么接?

网友G:
九楼高手,学习了.我以前遇到过类似问题头尾找错了,刚好把U1,V1,W1和U2,V2,W2接反了感觉就是声音不正常.后来一调过来就正常了.

网友H:
跟你说。万能开关的16个点共分8个触点独立使用。8个触点在出厂时通常设定成:

中间位置全部断开。

向左时同一边的4个触点同时接通,另一边的保持断开。

向右时就象向坐时的相反动作。

接双速电机时切换L1 L2 L3到两种状态之间应该占用了6个触点。分别是两两相反的三对(共六个,三个是高速时通,三个是低速时通)剩下两个触点要同时完成对低速时的U1V1W1短接(请注意:是同时完成。什么叫同时完成下回分解)是不是。就是说U1V1W1要再通过不同于前面的三对共六个的触点去把他们短接。需要用两个触点。那么刚好8个触点16个接线点用完。

前文再续。同时完成就是说在低速的同时还要用两个触点连接U1V1W1。那么加上前面L1L2L3两种状态下的低速的3个点一共就是要同时有5个点接通。

根据出厂的设定。开关只有同时动作的4个触点。显然一定不能满足使用。但是他是万能的吗。你可以打开最后面的一组触点。调整里面的凸轮片,使最后的一组共两对触点适合同时动作的特性。按照原来的接线。问题迎刃而解。

网友H:
明白原理后相信你永远不问要线路图了。

网友I(2010-07-18):
懂得原理;其是不要图都可以的;

网友J:
查一下接线,U  V  W  与X  Y  Z  接线有误

网友I:
哦;是不是高速时只接三条线啊;低速时接六条线而短接;

网友K(2011-04-29):
大家好我问一下LW5—16/5同LW5D-16/5的转换开关是否一样

网友L(2015-06-17):
  请高手,用组合开关启动△/2Y双速电机,开关出线分别是U1.V1.W1,U2.V2.W2,接上对应电机输入线U1.V1.W1,U2.V2.W2,电机低速,高速都不正常,有电流声,一会空气开关跳闸。把电机输入线U1.V1.W1,U2.V2.W2分别接在开关出线U2.V2.W2,U1.V1,W1上,电机运行正常,没有嗡嗡声,空气开关也不跳闸,请问这样行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