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来回振动

楼主(2009-03-02):
调试伺服电机的时候有个问题。安装到机器上,电机带动齿轮在齿条上动作。电机和驱动器一上电,电机就带动齿轮来回转动,自己停不下来,这是怎么回事呢?我自己的脉冲信号和方向信号还没有加上去。我用的是华大电机,迈信的驱动。请各位大虾指教一下。是参数设置的问题吗?试运行的时候很平滑,把模式调为位置控制就出现这样的问题了。

网友A:
迈信驱动的刚性不够,很有可能出现这样的问题,可以再好好调调PID参数,可能会好点

网友B:
干扰问题,检测控制信号的屏蔽接地。我在现场出现过类似现象多次,都是屏蔽惹得祸。

网友C:
未必是是干扰,以前见过伺服驱动同步齿形带定位时稳定不下来的情况。

网友D:
可能是电机选型问题,很大的可能是惯量不匹配的原因。

网友E:
我以前是在速度模式下碰到过,整个工作台都一动一动的,后来只好在停下来以后就切换到位置模式定住。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我以前是在速度模式下碰到过,整个工作台都一动一动的,后来只好在停下来以后就切换到位置模式定住。

5楼说的可能不是楼主说的那种情况。5楼说的应该是干扰问题,速度模式可以用零速箝位来定住。楼主说的是电机来回摆动。

网友E:
不好意思,没注意看。不过电机在不带负载的情况下设了比较大的增益,会导致轴来回摆动。不知道是不是增益的问题,或者说是刚性的问题。

楼主:
询问了厂家技术人员,应该是刚性的参数问题。调了速度比例增益,速度积分增益,位置比例增益。运行的就平稳了。谢谢大家!

网友F:
来拜读了一下。。。。现在想接触伺服电机了。先来学习一下。。。

网友G:
可以试下我们的。奥诺交流伺服中美技术合作,电话13655752617谭

网友H:
应该是控制回路未调好。

不要写笔名了吧?

网友:
谢谢各位高见

网友I:
这个现象确实是伺服驱动参数设置不当的问题,
一般将位置环比例增益调小就可解决问题,(主要
需要将刚性调弱些),这主要是齿轮,齿条传动的一
些特点造成的,适当改变齿轮,齿条的机械配合尺
寸也许就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了.
如果有伺服系统使用或运动控制系统设计的疑问,
可以与韩国MECAPION公司相关技术人员联系!

网友J(2011-08-16):
我厂有一台奥诺经常谢谢报警停机,报警信息008,怎么回事,谁能给一份电机和伺服器的说明书,1834436735@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