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通过自由口控制Modbus变频器正负转 频率写入 等

楼主(2009-03-02):
西门子S7-200通过自由口需要控制英威腾变频器的正负转 停止和故障复位,运行频率控制以及分二次读取运行速度等12条变频器信息。程序略微变动适应所有Modbus RTU需要控制。

下面是程序,可以直接导入程序后写入PLC试验

ORGANIZATION_BLOCK 主程序:OB1
TITLE=
BEGIN
Network 1
// 主程序,初始化并查执各变频器指令
// 一.功能介绍
// 该程序专为英威腾CHF系列变频器编写。英威腾CHF系列变频器内置国际标准的MODBUS通信协议。程序运行时,变频器作为MODBUS协议从站接收来自CPU224 PLC的通信指令,实现起停、频率给定、监控等功能。
// CHF系列矢量变频器在与CPU224通信前须做好以下准备工作:
// 1.确认己安装好CHF系列变频器的通讯卡,并将卡上的端口跳线置于RS485端;
// 2.用一根带9针阳性插头的串口通信电缆连接在CPU224 PLC的自由通信口端,电缆另一端的第5、3、8线分别接在CHF变频器RS485通讯卡的GND、485+、485一端子上,其余线屏蔽不用;
// 3.预先设置变频器以下参数:
// PC.00=1 //变频器通讯地址为1
// PC.01=3 //通讯波特率9.6K
// PC.02=1 //通讯数据偶校验 8位数据位 1位停止位
// P0.03=2 //变频器的运行指令采用通讯方式
// P3.01=7 //变频器的A频率设定采用通讯方式(注意P3.04/P3.05对P3.01通讯频率的影响)
// 二.程式结构说明
// 该程序由1个主程序3个子程序及2个中断程序组成。子程序里包含了变频器的起停、复位、查询功能指令,由主程序调用。中断程序为发送及接收指令提供中断支持。
// main //主程式,初始化并查执各变频器指令
// sbr0 //CRC校验子程序
// sbr1 //通讯端口初始化子程序
// sbr2 //发送变频器写入06/读取03指令,共8个字节
// intO //接收完成中断程序
// int1 //发送完成中断程序
LD SM0.1
CALL SBR1 //调用初始化子程序,使能PORT0自由口模式

Network 2
// 接收完成后延时10mS M4.4接通,运行下一次发送数据
LDN M4.0
AN M4.1
TON T35, 1 // 通讯完成后延时10mS M4.4=1,允许下一次通讯,
A T35
= M4.4 //主要是为了Modbus RTU二次通讯中间3.5字符间隔时间

Network 3
// 如果发送或接收超时,延时0.2秒复位M4.0/M4.1,这里暂时设置5秒是为了方便调试
LD M4.0
O M4.1
TON T199, 50
A T199
R M4.0, 2 //发送或接收超过0.2秒没有完成,复位发送/接收
Network 4 // 调用Modbus06写入指令,通讯成功,这里暂时不用,可以作打手频率设定,不知道是否支持广播写入,广播写入主要是变频器故障复位和三个打手频率设定.给棉变频器如果需要用PID控制没有必要用PLC的PID
// 当VW110≠VW300时把VW110写入变频器,VW110范围(+10000~-10000)÷10000×50Hz
// 地址为变频器地址;字节为发送的字节数量=8个字节;指令=03为读取指令,06为写入指令;数据地址=2000H为英威腾变频器设置频率的地址;数据内容为写入2000H的内容,范围+10000~0~-10000
// 运行命令权限最高,如果运行命令没有完成,程序将会一直执行下去,直到运行命令完成
LDN M8.1 //没有发送运行命令,当运行命令发送过程中不能够发送频率写通讯
AW<> VW300, VW110 //发送的数据VW110与通讯完成返回的数据不等
A M4.4 //允许发送
S M8.0, 1 //发送为写运行速度命令,为了接收信息时保存到VW300用
CALL SBR3, 1, 8, 6, 16#2000, VW110 //把VW110数据写入到变频器地址1的2000H寄存器

Network 5
// 控制变频器正负转 停止和故障复位 同时有几个输入时执行最后的指令
LD SM0.0
LPS
A I5.1 //运行命令
MOVW 1, VW304
LRD
A I5.3 //反转命令
MOVW 2, VW304
LRD
A I5.2 //停车命令
MOVW 5, VW304
LPP
A I5.4 //故障复位命令
MOVW 7, VW304
Network 6 // 设定英威腾变频器1000H通信控制命令,来控制变频器正负转和停止等操作命令
// 控制变频器运转 英威腾变频器地址1000H 01正转运行 02反转运行 03正转点动 04反转点动 05停车 06自由停车 07故障复位 08点动停车
LDW<> VW304, VW302 //运行命令VW304与接收的返回信息比较,不相等将一直发送下去
A M4.4
S M8.1, 1 //为了把返回信息的保存到VW302寄存器
CALL SBR3, 1, 8, 6, 16#1000, VW304 //把命令内容VW304写入到英威腾变频器的1000H地址

Network 7 // 调用Modbus读取,不要读取范围以外的内容,不然会报错误
// 读取变频器状态3000H 运行速度 3001H 设定速度 3002H 母线电压 3003H 输出电压 3004H 输出电流 3005H 运转速度
// 当有其他重要的读写命令时该通讯暂停
// 分2次读取英威腾变频器3000H~3005H 3008H~3013H信息,本来英威腾变频器说明书说可以连续读取16条信息,不过我读取16条信息返回数据没有CRC校验内容,不知为何,本来是试验程序,有时需要连续读取多条信息,就试验读取2次12条信息
LDN M8.0
AN M8.1 //程序没有发送写频率和运行命令时才能够读取变频器数据
A M4.4
LPS //调用查询变频器
INCB VB270 //启动T37延时断开计时器

A V270.0
S M8.2, 1
MOVW 16#3000, VW272 //读取3000H开头的连续6条信息
LRD
AN V270.0
S M8.3, 1
MOVW 16#3008, VW272 //读取3008H开头的连续6条信息
LPP
CALL SBR3, 1, 8, 16#03, VW272, 6
END_ORGANIZATION_BLOCK
SUBROUTINE_BLOCK 初始化:SBR1
TITLE=通讯端口初始化子程序
// 该程序在PLC的第一个扫描周期运行,主要是设置CPU224自由端口的通信格式、数据接收格式及复位各寄存区(参见西门子S7-200编程手册)。
// 通信格式内容包括:波特率9.6K、每字节位数8位、偶校验等(注意与变频器一致)。
// 数据接收格式完全参照MODBUS RTU格式设定,以不少于3.5个字节传输时间的通信口空闲间隔作为数据接收的开始及结束信号。根据协议,PLC在准备接收数据前会先监测通信口是否空闲,如连续空闲时间超过了3.5个字节的传输时间,则PLC默认数据接收开始,此后通讯口上出现的信息即被认为是一个数据帧

楼主:
以前在网上找的西门子关于自由口通讯的例子程序,都是简单程序,没有CRC校验,或者只有一二个指令。对于初学者根本不起作用

上面是我根据英威腾网站下载的例子程序增添修改而成,带CRC校验

楼主:
主程序梯形图

楼主:
初始化子程序,把通讯口0设置自由口模式

楼主:
CRC校验子程序

楼主:
发送子程序

楼主:
发送完成中断子程序,发送完成执行接收

楼主:
接收完成中断程序,把接收到的信息保存到相对于的寄存器

网友A(2009-05-15):
难得这么详细的好文章

网友B:
难得这么详细的好文章, hao文章,顶顶,,,,,,,,

网友C:
s7-200不是有MODBUS主站吗?怎么要那么麻烦自己写呢?

网友D:
好文章呀,楼主介绍的很仔细。学习

网友E(2010-04-08):
引用 网友A:

难得这么详细的好文章

网友F:
张工,好文!

我还记你女儿拿着牙刷刷牙的照片。

楼主:
呵呵

最近还好嘛??

...

网友G:
好文章啊,绝了

网友G:
对:张智勇 关于

呵呵

最近还好嘛??

...

你的通讯口子程序的SM0.0应该改为SM0.1吧?

再问个问题啊,张工。

你的MODBUS读写子程序中调用CRC校验子程序时,输入端口LD_0处用的是指针&VB101,能否这里不用间接寻址的方式

而是用直接寻址,在此处就用VB101,请问这样行吗?

对指针学的不好,麻烦给解释一下!谢谢

内容的回复:

网友H:
我来回答,如说的不对,请张工更正。

如果输入端口LD_0处,不用指针&VB201(不是&VB101),而是采用直接寻址VB201,本人认为不行。

因为CRC校验时,需要从VB201、VB202、直到VB206共6个数据,进行循环处理,也就是说先处理VB201,然后处理VB202,最后处理VB206。

如果不用间接寻址,每处理一个数据(VB**),就必须编写一大段程序,处理6次,就需要编写6大段程序,其实这6大段程序都一样,仅仅是程序中的地址有一点差别,分别是VB201、VB202、VB203,直到VB206。

而如果采用间接寻址,就可轻而易举的解决,并不需要重复编写6大段程序。

楼主:
我当时时为了学习通讯及校验部分,西门子有MODBUS没有用改用自由口通讯

网友G:
对:yjig 关于

我来回答,如说的不对,请张工更正。

如果输入端口LD_0处,不用指针&VB201(不是&VB101),而是采用直接寻址VB201,本人认为不行。

因为CRC校验时,需要从VB201、VB202、直到VB206共6个数据,进行循环处理,也就是说先处理VB201,然后处理VB202,最后处理VB206。

如果不用间接寻址,每处理一个数据(VB**),就必须编写一大段程序,处理6次,就需要编写6大段程序,其实这6大段程序都一样,仅仅是程序中的地址有一点差别,分别是VB201、VB202、VB203,直到VB206。

而如果采用间接寻址,就可轻而易举的解决,并不需要重复编写6大段程序。

内容的回复:

谢谢你给解释了一下。我再认真学一下
另外在发送子程序中调用CRC校验那里确实用的是&VB101,而在中断子程序中使用的是&VB201,麻烦你再仔细看下。

网友H:
doppob

你说的没错,确实是&VB101,&VB201是接受完成时的输入地址。

不过,无论是&VB101,还是&VB201,他们的目的是一样的,都是对6个数据进行循环CRC处理。

网友I:
590C直流调速器参数快速设置说明

网友J:
好文章啊,必须支持一下

网友K:
写的太好了,大力支持

网友L:
写得不错,挺详细的、

网友J(2010-07-09):
不错,认真的回去学习下.

网友J:
交个朋友吧,兄弟.一起学习啊.

网友M(2010-09-07):
一直在找这方面的文章,今天收获了一份惊喜,多谢分享你的劳动成果!

网友N:
非常感谢张工!

最近一直想学点这MODBUS方面的东西

下回有问题还请多多指教!

网友O:
很详细啊,好好学习!还想请教一下,若移位后的溢出值SMl.1为1,则使值16#A001与LW6进行异或运算,

为什么是16#A001,而不是其他的数呢,有什么规定吗?请指教,在这儿先谢谢了啊

网友P(2010-12-01):
讨厌打广告的那家伙.

网友Q:
楼主好样的,此帖加精。

网友R(2011-04-17):
 前辈您好,这个自由口通讯案例,带有CRC校验很敬佩您的技术水平,也想学一下,能否把您在224 的梯形图文件发我邮箱啊。谢谢您了前辈。我的邮箱 wfzxq@qq.com

网友S:
写的太好了,,顶一下!!!

网友T(2011-06-22):
好支持有喜爱!呵呵!

网友U(2011-08-07):
非常好的东西,要认真学习

网友V:
您好我想问一下 我用的是施耐德的ATV312变频器 带RS485通讯口 就是网线接口 还需要用通讯卡吗 可不可以直接用9针的线直接做一根线连呢?

网友W:
终于找到CRC校验的程序了!

写的太好了!支持

网友X:
这么详细的示例不容易找呀,先收藏了,用的时候再看看.

网友Y:
太好了,我现在就在做这方面的通讯,先试验下。

谢谢了!!!

网友Z(2011-09-13):
不是有modbus协议库吗?干嘛这么麻烦自己写呢?

网友AA:
好,谢谢!感谢分享,很有价值的。

网友AB(2011-11-12):
谢谢啊 真么好的学习资料 一般人是不会发上来的

网友AC:
太棒了,强悍,谢谢。

网友AD(2011-12-29):
这是人才啊,谢谢你分享

网友AE:
写的太好了,能否发我一份上面的程序到我邮箱?我的邮箱xi.gang@126.com?谢谢楼主了!

网友AF(2012-03-13):
太好了,顶起!!!!!

网友AG:
请问楼主,怎么写不进频率啊。怎么写,好像冒失缺少步骤啊

网友AH(2012-06-01):
写的太好了!好好学习。

网友AI:
有3个子程序,怎么没有地方调用的啊,不调用好像不会执行把

网友AI:
版主,可以给我一份源程序看看吗,我觉得网上这个好像不是很完整,我的邮箱tangmaoshuang@126.com,谢谢

网友AJ:
张工,那个modbus06是你自己编写的库吗,初学者

网友AK(2012-07-09):
张工 发一份给我 我控制四台海力普C+的变频器  请指教一下 要改动那个部分 IIMHHW@GMAIL.COM

网友AL(2012-08-22):
张工:有空请您把程序发给我一下 谢谢了  447235925@QQ.COM

网友AH(2012-09-29):
学习中正需要,谢谢楼主!

网友AM(2012-11-22):
怎样调用MUDBUS读写呢 写不出来啊

网友AN(2013-01-09):
求老师们帮帮忙吧,CPU224XP和格立特变频器VC2000的用MODBUSRTU协议怎么写程序

网友AO(2013-07-30):
发送子程序中最后通过VW4004自加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AP:
回复可见吗?一定是回复可见

网友AQ:
用MODBUS RTU库指令写多简洁

网友AR:
好,谢谢!感谢分享,很有价值的

网友AS:
能发个程序上来吗?否则像我初学者看来有点难

弄斧到班门,下棋找高手

网友:
不是有Modbus的库吗?还要自己写?要看库的源程序,下载个<此处内容被屏蔽>POU密码的文件,就可以看到西门子的源程序了。

网友AT(2013-09-08):
顶起来。成成成成成成

网友AU(2014-07-03):
引用 楼主:
接收完成中断程序,把接收到的信息保存到相对于的寄存器...

好文章,谢谢分享!

网友AV(2014-09-07):
引用 楼主:
主程序梯形图

真是好文章大家顶

网友AV:
好不容易写了很多事情又没了限定

网友AW(2016-09-17):
非常感谢,收藏学习了!

网友AX(2017-01-17):
非常给力的文章,谢谢分享

网友AY(2018-03-29):
这么详细的示例不容易找呀,先收藏了,用的时候再看看

网友AZ(2018-06-19):
很好,很不错的分享

网友AZ:
谢谢楼主的分享,很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