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频繁烧坏输出滤波电感线圈为什么缘故?

楼主(2009-03-02):
我们公司有2台相同厂家的设备,每台配置一个DC24V 10A铭纬开关电源

负载为:1个10.4吋彩色触摸屏 1个5.7吋触摸屏 S7-226+5个扩展模块(DC供电)  4个光电开关及10个DC24V小电磁阀

第一次出现故障是PLC故障灯亮,待换电源后故障恢复。拆开检查是DC24V输出滤波电感线圈线圈发黑,下面的线路板严重发黑。更换后用了1年左右故障再次出现。这两台先后坏了3个台湾铭纬24V 10A开关电源和2台市场购买的开关电源,均是滤波线圈烧坏

测量输出电流3A不到,现在用1个5A开关电源外加一个3A玻璃保险管,保险管没有爆过

大家说说故障原因为哪般?过流肯定不是,现在电流3A保险管都不爆

会不会是谐波?变频器22KW ABB变频器安装在同一个配电柜

网友A:
电压波动太大?一年坏一次也不算什么啊,总要有个使用期吧,是产品的质量问题吧

电工网www.diangongw.cn 支持

网友B:
您的开关电源上的电感是不是环状的?

网友C:
是不是尖峰脉冲过多?

楼主:
博客 播客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消息 回复 东方 2楼 回复时间:2009-3-2 10:25:48 您的开关电源上的电感是不是环状的?
就是环状的,铜线那么粗,电流不到3A,不应该过流烧坏呀!

网友B:
引用 楼主:
博客 播客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消息 回复 东方 2楼 回复时间:2009-3-2 10:25:48 您的开关电源上的电感是不是环状的?
就是环状的,铜线那么粗,电流不到3A,不应该过流烧坏呀!

是不是这种磁芯的损耗比较大?您可以把烧坏的磁芯的导线拆掉,把表面的绝缘层刮掉,测量一下它的电阻大小,看是否较小?这样,它的涡流损耗就大,磁芯发热导致电感烧坏也未可知呀!

纯属东方猜想,权当胡言乱语。(wanggq说法)

楼主:
正规的铭纬电源 10A的

磁心断面呈灰褐色,电阻比较大

网友D:
   如果是明纬的,想必不是电源本身的问题,一是他是一个有历史的专业厂,不会出这种低级问题;二是你用其他厂家的电源也有同样的问题;三是我们大量使用明纬开关电源就从来这问题,不过我们用的规格与你不同.

  铁磁材料倒是不能太靠近变频器,否则会感应涡流.

  把开关电源离变频器远点试试.

网友E(2015-04-16):
楼主找到问题了吗?我现在也有一台开关电源和你的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