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EH系列PLC与04PT温控器通讯如何设置

楼主(2009-03-02):
我现在在用04PT温控器,要用PLC与它通讯,请问如何接RS485线,PLC为+-接口,04PT为一个端子

接好线后是否还要在程序中编写通讯程序

网友A:
你使用的PLC型号以及DVP04PT的型号?

网友A:
如果PLC为SS/SA/SC/SX/SV系列,而温度测量模块为DVP04PT-S。

如果PLC为EH2系列,温度模块为DVP04PT-H2。

就不需要使用485通讯了,只需要使用扩展模块专用指令FROM(读取)/TO(写入)指令就可以实现PLC主机和温度扩展模块的数据通讯!

楼主:
谢谢您了,我用的是EH2系列的PLC与04PT-H2,那就是说PLC上的485口就不用了,直接将温控模块连接口接上PLC,再用指令通讯就可以了吗

网友B:
把04PT-H2接到PLC的后面,在PLC里编写程序用FROM/TO指令可以读/写04PT-H2的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