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同台达DTE温控器通讯程序

楼主(2009-03-02):
求:

      台达PLC同台达DTE温控器通讯程序。共8输入,8输出,能任意选择通讯路径程序更佳。

      问:1.DTE温控器每个参数有两个通讯功能地址:一个是按照参数功能顺序编码,另一个是按照通道排列编码。具体是什么意思?做通

               讯程序时按照通道排列编码的地址能用上么?

               2.控制执行和停止设定具体如何使用?

网友A:
使用MODRD/MODWR指令读取/写入相应的参数地址即可!具体使用方法清参照PLC应用技术手册 MODRD/MODWR指令的操作数含义以及格式!

网友B:
楼上的说的不明白,DTE应该比DTA,DTB.DTC,功能更强大些!能否把楼主的问题,给详细解释下!或者介绍下DTE的用法!

网友A:
DTE温控器每个参数有两个通讯功能地址:一个是按照参数功能顺序编码,另一个是按照通道排列编码。

一个参数具有两个通讯地址目的是为方便编写PLC通讯程序。

假设用户需要通过PLC访问DTE温控器CH1~CH4的当前温度值,那么你可以使用按照通道排列编码的那一组通讯地址,然后就可以只使用一条PLC指令[MODRD K1 H1000 K4]完成。

假设用户需要通过PLC访问DTE温控器CH1的当前温度值PV以及目标温度SV,那么你可以使用按照参数功能顺序编码的那一组通讯地址,然后就可以只使用一条PLC指令[MODRD K1 H1100 K2]完成。

如有疑问,请回复!

网友B:
您好!我想问你个指令问题!  扩展模块CR数据输出,和输出指令!      LD  X0   FROM  K0  K29 D0 K2   表示在扩展模块中从左往右 0号模块CR#29.30 的内容读取到PLC  D0,D1中,我想问下CR#29,30的是怎么定义的,里边是什么内容! 我可否随便定义他的号, 写成LD  X0  FROM  K0 K39 D0 K2 ,那么就是CR#39.40了!   CR编号是什么意思

楼主:
现在客户要求20路输入,因此是2个DTE和4个DTC,因此项目推迟。

请教lesing,还有一个问题,我在使用时候能不能重叠使用地址呢?比如说我在执行CH1设定温度值情况下,某段时间用到参数功能顺序编码,另一段时间用到通道排列编码,PLC在读取和写入时候会不会出现冲突。

网友A:
TO:chenyaocheng

PLC的扩展模块CR#29,30是预先定义好的,不能由用户定义其功能,至于CR29,CR30的功能请参考具体扩展模块的使用手册,不同的扩展模块,CR29,CR30的定义不一致。

CR---控制寄存器,CR编号就是控制寄存器的编号,如同输入点的编号X0,X1,X2一样。

网友A:
TO:工控新手上路

请教lesing,还有一个问题,我在使用时候能不能重叠使用地址呢?比如说我在执行CH1设定温度值情况下,某段时间用到参数功能顺序编码,另一段时间用到通道排列编码,PLC在读取和写入时候会不会出现冲突。

你可以重叠使用地址,某段时间内用到参数功能顺序编码,另一段时间用到通道排列编码。只要你控制好时序,不会出现通讯冲突。

控制好时序的方法有几种:

1.你可以通过时间间隔来控制两个(或者两个以上)通讯指令的执行。

2.你可以通过通讯标志位控制两个(或者两个以上)通讯指令的执行。

网友C(2011-08-20):
如果我有七路温度要控制,且相互不影响,各自都能独立的开或者关,应该怎么编程啊?

网友D:
对:chenyaocheng 关于

楼上的说的不明白,DTE应该比DTA,DTB.DTC,功能更强大些!能否把楼主的问题,给详细解释下!或者介绍下DTE的用法!

内容的回复: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关于使用MODRD/MODWR指令读取/写入相应的参数地址即可!具体使用方法清参照PLC应用技术手册 MODRD/MODWR指令的操作数含义以及格式!

网友E(2014-05-10):
DTE+DTC组合,共9路,那第9路的地址又是多少(DTC)??

网友F(2015-05-07):
学习一下,谢谢楼主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