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建立Intouch与SQL数据库的连接!

楼主(2009-03-02):
小弟向高人请教:Intouch如何和SQL数据库简历连接,过程要详细点!谢谢各位大虾了!

网友A:
1 先装一个SQL-server。

2 在INTOUCH的DB报警那里,缓冲区设置的地方填上你建好的SQL服务器的名称,点击创建表格,然后测试连接。如果OK了。那么恭喜你。点连接。使用该SQL吧。

若有不懂。邮件:fanstan@vip.qq.com

网友B(2010-06-25):
安装SQL 然后建立ODBC  INSQL函数  搞不定找我 QQ17893289

网友C(2010-07-26):
请问有详细点的说明吗?谢谢

网友D:
http://www.abgyb.com  压力变送器
http://www.abgyibiao.com   变送器

缓冲区设置的地方填上你建好的SQL服务器的名称,点击创建表格,然后测试连接。如果OK了。那么恭喜你。点连接。使用该SQL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