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气扇怎么变正转???

楼主(2009-03-02):
我家里现在有个换气扇拉一下就正转(向外出风)再一拉反转(向里进风),现在这东西不好用了,一拉就是成向里进风了,我想把他改成只出风不进风的,也就是不管怎么拉都是正转的,能改吗???怎么改?最好有个图!

网友A:
可以改的,也不用什么图了,自己细心观察一下

网友B:
洗衣机的背后有线路图,是单相电机的正反控制,原理一样,可参考。

网友C:
把电容器接法搞清楚就搞定了,有机会我把图给你

网友D:
自己打开画出图来不就会接啦

网友E:
这种单相电机没有主副绕组之分只要把其中一个绕组的零线跟火线换一下就行

网友F:
这种单相电机没有主副绕组之分,两个绕组一端接在一起,另一端之间接一个电容,是靠改变电容器串接在哪个绕组上来改变转向的

网友G:
楼上的老兄说得好啊!不可懂可以买本电机与变压器的书或电工手册看看,就会了!

网友H:
自已把线改一改就好了,就几个线没,很容易的

网友I:
拆开电机,如果有电容的话,把电容两端的接线对调一下即可。

网友J:
不要用拉线开关,直接用开关控制

网友K:
楼主自己细心观察一下, 把电机接法搞清楚就搞定了

网友L:
拆开电机,把电容两端的接线对调一下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