横河CS3000长趋势只能看到2天的数据?

楼主(2009-03-02):
8个TR,前四个可以看一个月的趋势数据,后四个只能看两天内的数据,这是什么原因啊?

我在另外一个工程上看到的是8个TR都能看到一个月的趋势数据,大家分析一下是什么原因。

网友A:
1)检查软件 是否都购买了长历史记录信息包

2)检查设置 是否设备保留时间和目录

3)其他原因:我曾经也遇见过长历史记录的没记录了 ,重新启动电脑待时间满足后 又有了,不好说!^_^

网友B(2009-04-12):
要看你设置趋势的扫描周期决定的。

网友C:
趋势块属性里要设时间的,设完后过几天就有了。

网友D(2009-08-02):
1、这个操作站是否安装了长趋势软件包

2、检查趋势的属性设置是1s 还是1m  2m等

3、检查这个操作站HISXXX /configration下的OPen中long-tread是否设置了存储时间(一般就是这里忘记设了 )

楼主(2010-10-15):
谢谢各位!

长趋软件包是有的,覆盖后,重启过几天就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