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的PLC能够现实插补吗?

楼主(2009-03-02):
普通的PLC能不能完成插补功能(直线、圆弧)吗?

网友A:
不知道你讲的普通是怎么个普通法?

楼主:
我这PLC没有插补指令 但有脉冲输出!

网友B:
            要用专用的定位模块。如三菱FX2N-10GM等。

网友A:
没有插补指令也不是说就不能实现,但是工作量很大,插补也是有公式的,你可以按照公式来写,当然要是这样的话要想做修改就非常痛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有插补指令也不是说就不能实现,但是工作量很大,插补也是有公式的,你可以按照公式来写,当然要是这样的话要想做修改就非常痛苦。

不是吧?这样也行???哪要是编程的话工作量我不知道有多大,然后也不知道PLC内部存储器有没有那么大的存储空间。

网友B:
要是写16000步指令不知道有没有人能写??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长的PLC程序,要是用,可以申请吉尼斯了!!

网友C:
我反正是没搞过,不清楚,学习了

网友D:
才16000步指令。。。我这有4,5个程序,都是2w步以上的,你要看么?

网友B:
       楼上的兄台,我不知道你是用这个PLC干嘛?为什么要那么长的指令??

网友B:
           2W步以上的PLC,不能用FX2N了,只能用FX3U了,FX3U的产品是普通的PLC吗??

网友D:
呵呵,发动机生产线,各部分的数控加工中心协调各CNC,测量仪用PLC,有一个有3w步以上

网友B:
          12楼的兄台,哪些PLC程序不是你写的吧?要是是你写的,我真想认识你一下。

网友A:
16000以上的PLC在运动控制上可能不过,但是用在过程控制上不稀奇的。关键在于现场是否需要进行实时控制,如果需要实时控制,那就必须要压缩大小,或者用子程序或跳转程序来实现。

网友A:
另外12楼的老兄,真想认识你一下。你说的协调各CNC是不是类似与FMS?

网友E:
PLC做插补运算也很简单 也就是运算一步输出一个脉冲  由于PLC是循环扫描工作方式及CPU速度的限制,插补运算输出的脉冲频率很低根本没有实用价值

网友F:
一般来说,普通的plc是不专门用来实现插补功能的。西门子、三菱、欧姆龙等plc,进行插补控制、运动规划是通过位置控制模块或运动控制模块来实现的。现在的插补控制器多是软件插补器,理论上你用plc通过软件方式做插补算法编程也是可能实现的,但看来似乎没必要非得这样做啊

网友G:
   楼上的说的在理,运动控制模块能实现插补的,应该说也都是软件实现的吧,只不过是人家事先做好了固化来的。理论上说通过自己编程都可以实现插补运算。

记得若干年以前,我们在Z80单板机上都实现过简单的插补运算,如直线插补、螺纹插补、圆弧插补等。

网友H:
台达的PLC可以做直线和简单的圆弧插补

网友I:
当然可以了,本来插补 就是 软件上的 功夫

网友B:
引用 网友F:

一般来说,普通的plc是不专门用来实现插补功能的。西门子、三菱、欧姆龙等plc,进行插补控制、运动规划是通过位置控制模块或运动控制模块来实现的。现在的插补控制器多是软件插补器,理论上你用plc通过软件方式做插补算法编程也是可能实现的,但看来似乎没必要非得这样做啊

恩。如果非常用PLC编程的方式做,我估计是想省钱省的,大老爷们怎么能这样呕呕唆唆?

网友J:
如果用一款经济型的数控系统要比你用PLC加人机界面在开发上要简单的多,价格也低。

网友F:
记得若干年以前,我们在Z80单板机上都实现过简单的插补运算,如直线插补、螺纹插补、圆弧插补等

------19楼的是专门做数控系统开发的业内前辈吧?!Z80听人提起过,那玩意可是老古董了

网友J:
呵呵,在以前学校图书馆里见过Z80的资料,纸张有点泛黄,很有点历史的沧桑感。

网友K(2011-04-08):
台达EH2-PLC可以做直线和简单的圆弧插补 ,编程也很简单的,使用定位指令,输入坐标即可。还有信捷PLC也行。

网友L:
楼上的牛啊!最近的回帖都是在一年前了,又被你翻出来了。现在我知道无锡信捷的XCM系列、XCC系列的PLC直接就有运动控制指令,可以实现2轴的直线和圆弧插补的,但只能是位置指令实现确定不便频繁更改,插补的程序段也不能查过32段,一般是在有固定运动控制的场合使用

网友M:
最近发现很多人都在用信捷的了,信捷的插补手册上有例程吗,我找个手册看下去。我只会PLC,能用PLC做的事决不用别的东西如运动控制器去做。就算价格低些也没办法,关键是不会也没用过。

网友N:
额 用FX2N 不能实现插补程序嘛? 数控机床程序的模拟仿真。要用到PLC 和组态王。就是要求在触摸屏上 你画一条直线 通过PLC控制 组态王 里面的数控机床 机械臂 画一条直线。同理 还要画一个圆。 小弟在这里有点疑问。画直线 都是通过逐点比较法直线插补 的方法来画直线。逐点比较法直线插补的原理我懂的。 可是PLC怎么知道组态王上的那个数控机床机械臂所走的点是在我所画直线的点的上方还是下方啊?当机械臂走的点 走到我所画直线的点的时候,PLC是怎么知道的啊?求解啊。。。。。。谢谢啦。

网友L:
FX-2N没有运动指令啊!

网友O(2011-07-25):
x还没看完,要注册,注册了要回复才能看。

网友P(2015-09-14):
欧姆龙PLC没有插补指令

网友Q(2018-07-17):
楼主最后用的什么方法做的呀,感谢回复

网友R(2018-12-05):
QD75 简介LD75 圆弧插补 直线插补 视频教程

百度网盘下载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uZErLeQYixh7HdFao-A7Lg

需要完整的13集视频教程请加我Q或者微信270871023

 QD75 LD75直线插补 圆弧插补(高级运动教程)
第1集 Q系列与L系列PLC 程序互相转换教程
第2集 G2000至G2009参数直接用程序设置方式教程(重要)
第3集 三菱PLC程序 M代码使用方法运用教程
第4集 XYZ轴当前位置清零 当前位置定义位任何指定值
第5集 直线插补 画斜线 相对和绝对位置画斜线
第6集 不用定位表格数据  直接用编写程序方式 画斜线
第7集 画三角形状 XY轴插补 直线插补 例子教程
第8集 画四方形状 插补 例子教程
第9集 3轴马达 联动走 五角星 与如何定每个点位置(重要)
第10集 圆弧插补 画弧 画半圆 例子教程
第11集 画圆的两种方式 例子教程
第12集 画梅花圆弧例子教程
第13集 画个小鸭子  直线插补 圆弧插补 合并讲解例子(重要)

网友S:
可以是可以,不过自己要编写插补程序

网友T:
什么算普通?有插补指令就可以喽

网友U(2019-04-11):
有些plc的基础模块是能做插补的,这个在编程手册上应该有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