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组态王通信的问题

楼主(2009-03-02):
在与宇光表AI808通信时,测试显示能够连接到各自寄存器,

可是在数据词典定义变量后,开发系统中却输出不了定义的变量,组态王信息窗口中显示设备无响应,什么原因啊?

网友A:
"开发系统中却输出不了定义的变量,组态王信息窗口中显示设备无响应" 这个描述很奇怪,有兴趣你可以加我qq 155 117 074 到时候截图给我看下,帮你分析下。

网友B(2009-04-13):
可能是变量定义有问题。

或者是组态王与仪表的通信设置或者连线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