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plcTWIDO如何使用MODBUS协议通讯?

楼主(2009-03-02):
施耐德plcTWIDO如何使用MODBUS协议通讯?

我使用施耐德PLC与其他的仪表通讯,通讯是485MODBUS协议,不知道MODBUS中的1区和4区跟PLC中的M区是如何对应的?

也不知道通讯的效果怎么样?

不知哪位大侠可以帮忙下。

楼主:
好像没人回答我啊

楼主:
大家指点下啊

        谢了

网友A:
0区对应%M,4区对应%MW。地址错开1。也就是说000001对应%M0,400001对应%MW0。1区和3区没有对应。
用PLC与仪表通讯,应该调用Read_Var和Write_Var吧。如果仪表数量在6个以下,通讯效果没有问题。

楼主:
谢谢谢谢啊

呵呵

我还没有完全弄通,但根据你说的也应该差不多了吧

网友B(2009-11-20):
引用 网友A:
0区对应%M,4区对应%MW。地址错开1。也就是说000001对应%M0,400001对应%MW0。1区和3区没有对应。
用PLC与仪表通讯,应该调用Read_Var和Write_Var吧。如果仪表数量在6个以下,通讯效果没有问题。

这个貌似是PL7的指令吧。TWIDO得填指令表

网友C:
Twido可以填好数据表后调用EXCH指令,也可以直接使用其附带的通讯宏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