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存储数据为TXT文本问题

楼主(2009-03-02):
我在内存变量里见了一个x变量,要把这个值存成txt文本格式的数据,可是为什么存不到呢?

具体步骤如下:

1,先在数据库---数据词典里建立x内存变量(内存实数)

2,在命令语言----应用程序命令语言------写的程序如下:

x=x+15;
if( x>650)
{ x=160; }

SaveText( "x", "D:\work\opct\src\xdata.txt", ".Txt " );

3,运行Touchvew,
可是在xdata.txt里一个数据也没有记录下,为什么?

楼主:
哦,忘说了,我的组态王实在vista系统下装的,会出现“历史库服务程序无法启动!”的错误

网友A:
存文件,得看这个目录是否已有

VISTA系统得看KINGVIEW是否支持。

现在还是用XP的多

楼主:
呵呵,组态王得有些功能在vista下不能用,像这些函数还是可以得,我做了一个简单得画面,目前还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B:
这个函数你好像用错了。

SaveText函数

函数用于把超级文本显示控件中显示和编辑输入的文本字符串保存到指定的RTF或TXT格式文件中。

语法格式使用如下:

SaveText( "ControlName", "FileName", ".Txt Or .Rtf" )

参数说明:

ControlName:用户定义的超级文本显示控件名称,可以为中文名或英文名。

FileName:RTF或TXT格式的文件,可用WINDOWS的写字板编写这两种格式的文件。

.Txt Or .Rtf:指定文件为RTF格式或TXT格式。

例:

SaveText( "hypertext1","D:\Test\recipe\ht1.rtf", ".Rtf");

此语句把超级文本显示控件hypertext1中显示和编辑输入的文本字符串保存到文件ht1.rtf中。

网友C:
这个命令确实有问题,最后用ReportSaveAs这个命令解决了,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