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V6171变频器常见问题汇总2---参数优化

楼主(2009-03-02):
合理的设置变频器的参数,有利于变频器稳定运行,降低故障率。

1、 加速时间―――变频器加速时间应该调的长一些,以变频器加速过程中不出现CLI未宜。对于风机类负载,160KW的变频器可以设定在160秒,130KW的变频器可以设定在130秒。加速时间过短,可能会使变频器处于电流限幅状态,可能会使电机过载。

2、 减速时间―――变频器减速时间应该调长一些,对于风机类负载,160KW的变频器可以设定在160秒,130KW的变频器可以设定在130秒。减速时间过短,可能会引起变频器直流母线电压上升,触发制动过速故障。而且,过高的直流母线电压会缩短电容和功率元件的使用寿命。如果用户现场采用自由停车,且给定频率不变,减速时间的设定就不关键了。

3、 停车类型―――风机类负载推荐使用自由停车模式。

4、 电机控制类型―――风机类负载推荐使用2点压频比或U/F二次方。如果使用电压矢量控制或节能控制,一定要做电机参数自整定。而且如果环境温度发生较大变化或电机参数发生变化,应该重新做自整定。否则容易出现电机短路和电机缺相故障。

5、 输出缺相检测延时―――由于风机类负载在运行时会受风道内其它风机或外界风力的影响,可能出现瞬时电流减小。将故障管理中的输出缺相检测延时适当延长,比如1-2秒,既能在电机真正缺相时保护电机,又能避免外界干扰造成误报故障。

6、AI1 和AI2滤波器---如果选用AI1或AI2给定频率,一定将滤波器的值设置成1-2秒,否则给定频率的最后一位可能波动,变频器在加速和运行间频繁波动。

7、菜单1.8故障管理中飞车起动-YES(不启用此功能在运行大惯量负载时,如果短时间隔内起停将可能过电流报警,尤其是自由停车时)

以上参数不适用于起重和物料输送等特殊应用!!!

网友A:
打了这么多字辛苦了。

网友B:
师傅你好:把AT71参数设订发过来学习一下

xinghiuliang@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