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CGStpc1063E窗口里做的输入框,标签等有没有存储功能?

楼主(2009-03-02):
请教,MCGStpc1063E窗口里做的输入框,标签等有没有存储功能?

网友A:
MCGStpc本身是没有限制的,主要是受操作系统的限制,对Windows来说,一般是255个串口。

网友A:
不好意思,发错了。。。。呵呵。。。。。。。。。。。。。。。输入框,标签只有显示功能,没有存储功能,麻烦问一下你具体想实现什么功能呢?

网友B:
楼主的意思估计是要在输入框或者标签中设置数据后,然后把设置的数据进行保存,这样不用每次都这样设置了,这样的话是可以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