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屏“数值输入”的“工程量转换”在哪里?

楼主(2009-03-02):
各位大侠,台达屏“数值输入”的“工程量转换”在哪里?怎么找不到,还是没有这个功能的?记得威纶的屏有这个“工程量转换”的啊!我怎么办啊?

网友A:
元件属性栏里面的【设定值】,调整【增益】与【偏移】即可

网友B:
    同楼上兄弟意见

楼主:
谢谢大师们的回答。如果我用DVP-10SX11R的PLC,模拟量输出是4—20mA的信号控制一个0--300转的加料泵,看说明书上—20mA--20mA对应—2000--2000的数据,那么4—20mA,我的【增益】与【偏移】应该是多少数值呢?由于是新手,问题很菜,见量!!

网友C:
—20mA--20mA是什么意思?

网友B:
在人机上建立一个数值显示元件  增益=300/(2000-400)=0.1875

偏移=-400*0.1875=-75        人机显示的数值Y=输入数值*增益+偏移

   当然这个算法也可以在plc里面完成

楼主:
虽然昨天已经搞明白了,但是还是要谢谢好人aibi,有了你,对我们这些生手来说,真是够幸运的。再次感谢!

网友D:
引用 楼主:
虽然昨天已经搞明白了,但是还是要谢谢好人aibi,有了你,对我们这些生手来说,真是够幸运的。再次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