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地短路和短路有和不一样,他们都会产生火花吗?

楼主(2009-03-02):
对地短路和短路有何不一样,他们都会产生火花吗?它与漏电有何区别???

想试一下用火线去碰一下地线会有什么现象?会冒火花吗??

网友A:
不一样!会产生火球,瞬间白光等。

相间短路最严重。电压等级越高,引起大面积事故的概率越大。

看一下烧了的电机,对地绝缘零的那种,对地短路的效果上面有。

网友B:
这是内行提出的问题吗?

楼主:
不好意思,我不是学这行的,只是近来检查线路,有很多不明白的!

地线是通过用电器外壳接地的,在不漏电的情况下能形成回路吗?相间短路是零火线相碰还是地火线相碰?不明白从地线能形成回路吗?

网友C:
相间短路是火线和火线短路,但两个火线不是同一相电

网友D:
对地短路和与零线短路差不多,因为在每一个供电网络始端地线和零线是相通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我不是学这行的,只是近来检查线路,有很多不明白的!

地线是通过用电器外壳接地的,在不漏电的情况下能形成回路吗?相间短路是零火线相碰还是地火线相碰?不明白从地线能形成回路吗?

地线通过电器外壳接地,当设备漏电时电通过地线进入大地,保护人员不受到伤害,电器外壳通过地线和大地始终是接通的。相间短路是火线和火线之间的短路,当然是不同相的火线了。如果漏电肯定会和地线构成回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