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直流接触器的区别是啥?

楼主(2009-03-02):
当然最基本的是所用的控制电源不一样了……

但是他们的感应原理也不一样

在接触器吸合的时候拔下来,会造成什么损害?

我想直流的应该产生大片火光……

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的,可是为什么呢?

(话说平时经常把交流线圈取下再装上,真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

网友A:
交流接触器控制交流电路;直流器控制直流电路。交流接触器一般为三极;直流接触器一般为间极。交流接触器线圈可为交流控制,也可为直流控制;直流接触器线圈均为直流控制。

网友B:
交流接触器和直流接触器的区别在:1.主触头通过的电流,不是控制线圈。2.灭弧器不同。

网友C:
引用“老愚者”在另一个帖子的答复,自己感觉比较全面

接触器按其主触头所控制主回路电流的种类可分为交流接触器各直流接触器两种.不以线圈是AC或DC来区分.,有交流接触器使用直流控制的规格,当然这个交流接触器的线圈是直流的.
交流接触器和直流接触器的最大区别在于灭弧系统.
交流接触器一般仅使用灭弧栅灭弧,因为交流有过零自灭弧能力.
直流电弧没有自灭弧能力,所以直流接触器使用灭弧栅+磁吹灭弧,触头采用耐电弧能力更强的材料制成,动触头和静触头的开档更大,触头面积更大.

网友D(2009-10-23):
接触器按其主触点通过电流的种类不用,分为直流、交流两种,机床上应用最多的是交流接触器。交流接触器的主触头通常为3对,直流接触器的主触头通常为2对。

额定操作频率也不一样:交流接触器最高为600次/H,儿直流接触器最高为1200次/H。操作频率直接影响到接触器的电寿命和灭弧器的工作条件,对于交流接触器还影响到线圈的升温

网友E(2009-12-05):
我原以为交流接触器跟直流接触器的区别仅仅是   控制线圈的电源种类不同,怀疑过其控制电路电源类型,不过不知道果然包含在他们的区别之内。

灭弧装置的不同应该归结为控制电路电源类型的区别里头,交流电源跟直流电源产生电弧的类型的不同是因为这两种电流的本性所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