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报警问题

楼主(2009-03-02):
求助,当电机故障后,触摸屏自动弹出报警画面,该怎么做啊?

网友A:
你取个故障信号后,给PLC,然后让PLC的一个内部继电器闭合,在人机上面做一个报信信息不就完了

网友B:
 报警信息可以设置索引一个子画面

楼主:
恩,台达就可以的,威纶屏就不能了

网友C:
直接窗放在基本窗口也行

不然你设计几页放置, 需要用到的窗口就在窗口性中选择这几页叠视

楼主:
可是那个要放在公共窗口,放在基本窗口不知道怎么弄了,我要用的是放在基本窗口

楼主:
感谢大家的帮助,但效果没有台达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