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组态王画面的复制问题

楼主(2009-03-02):
我想用一个画面检测4液位,上面有按钮 指示灯 历史曲线等,因共有个液位电机,同样的画面需要10个,图素可以复制,画面可以复制吗?一个一个的做,太麻烦了!

网友A:
可以复制,在开发的工程浏览器下,右键点击要复制的画面,出现的菜单中选择复制,然后在空白处再右键-粘贴即可。

楼主:
kingviewadmin    :你好!

最近一直在学习,组态王,遇到一些问题,想得到你的帮助!怎么在QQ上见不到你呀?希望在那里向你请教!谢谢!

楼主:
你好!在开发的工程浏览器下,右键点击要复制的画面,出现如下画面:没有复制这一项呀!

网友B:
方法1)如果用动态变量替换,只要画一个就好,不过要多用几个变量

方法2)用画面导入,再改变量链接

方法3)按1楼说的做,(要打开画面,再拷贝)

还有其他方法,就不说了

网友A:
你用6.53版本菜单中就有复制选项了。

楼主:
这样呀!谢谢你!在QQ上一直联系不到你!还想请教个问题,文本怎样才能垂直排列!

网友C:
文本竖直排列,现在组态王没有直接提供这个功能,如果文字的方向不改变,可以写好一个字之后回车,一个字一个字的来写。如果是字的方向也改变的话,你可以换一直字体看看,我记得有几种字体就是字的角度改变的,也可以通过其他工具编辑好,截图出来,在组态王中用点位图加载。

网友D:
可以 在文件夹内直接复制文件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