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刚度

楼主(2009-03-02):
伺服刚性,也被成为刚度,或电刚度,顾名思义是一个涉及力的概念,一般而言可按照位置环和速度环两个层面考虑,电流环一般不讨论刚性问题。另一方面,又可以按静态和动态分别考虑。

所谓位置环的静态刚度,是指伺服在定位态,单位位移偏移所能抵抗的静态外力(矩)大小,单位是N/um,或者Nm/rad等等

位置环的动刚度是指伺服在定位态下,抵抗交变外力(矩)的能力,一般会明确外力的交变频率和幅度,测定动态位移偏移的幅度,动刚度的单位基本同上。

有时,也可以用位置环在定位态低于突加载荷的恢复能力来反映位置环的动刚度,比如发生的位移偏移深度、恢复程度、恢复时间、恢复曲线的积分面积等等。

速度环的刚度也许可以参考位置环刚度的定义,不过目前可能还缺乏权威定义,本人也尚未完全搞清楚,希望大家来补充。

网友A:
看到有个零四年的帖子在讨论这个问题。在接触了数控和伺服以后,就经常性听到有人说“把伺服的刚性调高一点”或者“这个机床刚性不够”等等的说法。但是我还是认为“刚性”这个词是一个机械上的名词,而对应电气上的概念应该是增益。如果机械负载的刚性好,不容易发生弹性形变,那么电气上增益就可以调的比较高。可以保证整个系统有比较好的动态特性。

楼主:
对于位置伺服系统而言,电刚度概念的存在意义显而易见,尤其是在直驱系统中,无论是直线电机直驱工作台还是力矩电机直驱转台,都会明确给出电刚度指标,对于非直驱应用的旋转伺服而言,也许意义不够凸显。电刚度与增益有关,同时也跟电机的出力能力和电气时间常数有关。

网友B:
个人的理解。

网友B:
如果机械负载的刚性好,不容易发生弹性形变,那么电气上增益就可以调的比较高。可以保证整个系统有比较好的动态特性。

正确

楼主:
增益会影响电刚度,但不是唯一因素。

网友C(2009-04-20):
这刚度 是不是 就是 j2s  j3里面  的动态响应 这个参数  j3 最大 可调到 32hz,不过声音 很可怕。。。。

ps  刚度 上海话还有另外一层意思。哈哈

网友D:
"但是我还是认为“刚性”这个词是一个机械上的名词,而对应电气上的概念应该是增益"

单纯体现在电气上(伺服驱动器),是增益,驱动器最终要连接电机,电机是机械做成的,是电气增益大小的最终体现,所以说,增益是手段,刚性是结果。

楼主:
“增益是手段,刚性是结果”———顶!

网友E:
综合6楼和7楼的说法,上海话里,增益就是伟哥.... :-)))

网友F(2009-07-30):
“刚度 上海话还有另外一层意思。”

就是傻瓜

网友G:
刚性吧rtyuioppp

网友H:
学习了

位置环增益,提高位置响应的速度,也就是说找到位置的快慢,增益越高达到目标的时间越短,不是速度的关系,闭环系统在最后定位结束的地方是个高速震荡的过程,在目标值附近快速震荡,最后找到目标。增益高,这个震荡结束就快,这个是伺服电机的重要性能指标之一。速度环增益当然就是对应速度,达到目标速度的性能。

看起来增益是越高越好,实际操作不是这样,伺服系统增益过高会带来共振,产生巨大的噪声,造成电机猛烈的震动。

过高的增益还会带来超速,过载,过流等等的问题。因为理想的计算值与实际电机的能力还是有差距的,包括电子元件的电流负荷能力和响应能力等等。

网友I(2010-07-24):
波恩大侠,进来听闻一些卖运动控制卡的说自己的控制卡没有速度环,位置环直接驱动电流环,因此动态响应更快,我曾碰到位置环和速度环的带宽都是1KHZ的,但不知道他们所说的没有速度环,只有速度前馈和加速度前馈的说法是否正确?

楼主:
这确实是一种控制思路,据说在PCB等需要高速点动的应用场合很常用。从位置指令和反馈通过PID和加速度前馈直接控电流,省略一个中间环节速度环,也许有助于位置环频响。

不过个人没有这样实践过。

网友J:
   个人理解,静态刚度主要决定于位置环增益;动态刚度主要决定于速度环增益,即速度响应性。当然两者之间也有相互影响的部分。从编码器信号反馈方面看,其速度信息(动态概念)反馈给速度环,进行速度偏差的调整。位置信息(静态概念)反馈给位置环,进行位置偏差的调整。位置环的作用只是解决由于速度环的响应性不够带来的动态运行过程中的一种跟随性误差,感觉就跟补偿差不多。试想,如果速度环响应性为无穷大,在变速过程中,实际速度跟指令速度完全一致(当然这是理想情况),这样的话在动态定位中也就不需要位置环了。这些都是基于一种动态定位的概念,主要矛盾在于速度环的响应性。要是仅仅从定位的角度讲的话,主要矛盾也就相应的转化到位置环增益上去了。

    对应于实际的控制目标的机械状况,位置环增益主要决定于机械系统的质量惯性参数,是一种静态参数,速度环增益主要决定于机械系统的弹性系数,是一种动态参数。

    以上为个人实际调试过程中的一些理解,望大家多多给予意见!

楼主:
观点虽新颖,值得商榷。

网友K:
增益增益 增加有益。。。。。。。。。。。。。。。

网友L:
增益增益 增加有益。。。。。。。。。。。。。。。

胜人说:“过犹不及”

网友K:
哈哈!从字面上去理解,最主要是合适,希望不要误导!

网友M:
对:波恩 关于

这确实是一种控制思路,据说在PCB等需要高速点动的应用场合很常用。从位置指令和反馈通过PID和加速度前馈直接控电流,省略一个中间环节速度环,也许有助于位置环频响。

不过个人没有这样实践过。

内容的回复:
本人目前所做项目,就是没有速度环,采用PID+加速度前馈,控制起来效果还不错。但是没有与加速度环的三环控制做过比较,就是根据前人经验采用位置环+电流环。

楼主:
to“gaishe”:目前有没有条件做个比较?

网友M:
to"波恩":没有速度传感器。如果过用程序差分的,不准。暂时没有条件比较。

网友N:
速度环前馈提供了位置环的旁路功能,这个时候刚性主要取决于速度环的阶跃响应,位置环的刚性影响就不大了。

做过试验,如果位置环前馈做得好,位置环跟随误差可以做到比较小,高速30~50Hz,几十个~几百的脉冲误差都是可能的。

网友O(2011-03-27):
把位置环增益调得很大后会造成电机剧烈振动现象,在理论方面怎么解释这个现象?

楼主:
泛泛地讲就是系统失稳。

网友:
无论速度环还是位置环,刚度都是可以计算出来的。

网友P:
伺服系统的刚性,实质就是代表了伺服系统的抗扰性。对刚性的度量,即刚度,通过对扰动响应的传递函数取倒数,可得~~

网友P:
对于非直驱进给系统,由于柔性环节以及间隙等因素,其刚性主要受机械传递环节的影响;而直驱系统中,则主要取决于控制系统的性能。因此,在直驱控制系统中,针对伺服刚性的要求及探讨更显性一些~~

网友Q:
用过两家运动控制卡的PID闭环控制伺服的电流环,动态响应应该是更好,但是速度波动要大于伺服工作在速度环的情况,如果是正余弦反馈就更是如此,不知道大家碰到的是不是也是这样?

网友R:
个人理解。

刚度,是指对抗外力的能力,定义为外部负荷(力矩或力)比上形变。

刚度分为静态刚度和动态刚度,分别指机械静止时和动态过程中对抗外力的能力。

机械一旦定型,刚度是其固有特性,所以其刚度是不变的。我的理解是不分位置环和速度环的刚度,只有一个定义。

可以调整是电机自身的刚度,伺服电机驱动负载,虽然负载刚度不变,但是调整伺服电机的刚度,可以更好的控制负载。

伺服电机的静态刚度如果引入了积分项,其位置偏差为0,从而可以达到无限大的静态刚度。

而动态刚度,根据参数的调整,可以调整刚度实现更好的运动控制。负载的刚度越大,可调整的范围也越大,调整的效果越好。

这时还需要考虑传递环节,传递环节相当于弹簧,在直驱过程中弹性系数特别大,所以他能支持较大的调整范围(电机刚度可以设置得很高),同时,也可以支持更大的负载惯量/电机惯量比。

电机的动态刚度主要由增益来修改。

网友S:
在没有外部扰动的前提下,提高增益应该是可以提高刚性的,但是实际情况下,往往因为出现扰动,使得增益无法提高很多,因为会出现振荡,所以要想提高刚性,除了提高增益,还要提高伺服系统的抗扰动特性,另外,速度反馈的及时性也会对刚性有很大的影响。

还有,即使机械刚度不足,只要达到合理的匹配,一样可以达到比较好的刚性。

网友R:
伺服系统的抗扰动特性除了负载的刚度之外,连接环节的弹性系数非常重要。

网友T(2011-11-18):
静态刚度怎么测试呢?

网友U(2015-08-21):
能不能用直流电机控制外部负载的软硬特性来理解

网友V(2019-01-23):
引用 网友W:
无论速度环还是位置环,刚度都是可以计算出来的。

怎么算呢?静态刚度大概在什么范围?求教